请问如何将hive-based机制在CF卡上运行?

楼主:
Catalog 加進 Ram and Rom File system
             FAT File system
             Hive-Based Registry

Platform.reg 加入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dword:1
                "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HDProfile]
              "MountAsBootable"=dword:1

           ; END HIVE BOOT SECTION
common.reg 加入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Flags"=dword:1

Default 因为无其他使用者故无设定
以上都是参照MSDN所设定 请问哪里出错了??感激不尽

网友:
LZ 的 Storage Device Driver 為何?? Please add
; HIVE BOOT SECTION
; END HIVE BOOT SECTION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在SD卡驱动注册表的相应位置"MountAsBootable"=dword:1

网友:
你是WinCE5.0还是WinCE6.0呢?
如果是WinCE5.0,可能需要在"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中填写完整的路径,如"SYSTEMHIVE"="\\Disk\\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虽然在6.0上可以不这么用,而是通过"MountAsBootable"=dword:1确定目标存贮设备,但实际上我在做6.0的HIVE时,依然沿用了5.0的旧的方法。

实现HIVE的关键是有相应的Disk驱动,配置Disk驱动在BOOT PHASE1时加载,然后再配合其他一些注册表的配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各位前辈回覆,目前小弟手上的版子

使用的storage device 虽然 是CF卡 但确是run IDE channel 的

我是把 [$(PCI_BUS_ROOT)\Template\ALI1453\Device0]
和[$(PCI_BUS_ROOT)\Template\GenericIDE]

都HIVE BOOT SECTION ,因为实在找不到PB 原本的 ATAPI driver 只好用这两个试看看

结果还是无法施行,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再提点一些!!

感激不尽!

网友:
忘了说!

使用的是 WIN CE 6.0

网友:
ATAPI driver 在组件里有吧。。。

网友:
請問 PB裡的ATAPI driver 在 flatform.reg 的位置是??

我找不到!
感激

网友:
catalog里面有

网友:
多謝各位前輩指點!!

另外小弟有幾個問題想麻煩各位高手解答

發現一環境變數 PRJ_ENABLE_FSREGHIVE =1 後,竟然不用設定以上資料就可啟動HIVE,
可否有地方可看到此環境變數的詳細設定內容?

為什麼NK.BIN 設定限制 32MB以下(除非environment 選擇可大於32MB)
是一開始CE的virtual memory slot架構的關係嗎?可是6.0又是32768程序共享1G virtual ??

剛剛翻CE.BIB檔 看到了 NK.exe 和 kernel.dll 的memory type 是NHZ
NH資料我都有找到 唯獨"Z"此設定參數是什麼意思呢? 有相關網頁可以查詢嗎?

因為小弟剛接觸CE不久,好多東西都不太了解,麻煩各位高手幫忙了!!

网友:
重PO,入境隨俗^^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

另外小弟有几个问题想麻烦各位高手解答

发现一环境变数 PRJ_ENABLE_FSREGHIVE =1 后,竟然不用设定以上资料就可启动HIVE,
可否有地方可看到此环境变数的详细设定内容?

为什么NK.BIN 设定限制 32MB以下(除非environment 选择可大于32MB)
是一开始CE的virtual memory slot架构的关系吗?可是6.0又是32768程序共享1G virtual ??

刚刚翻CE.BIB档 看到了 NK.exe 和 kernel.dll 的memory type 是NHZ
NH资料我都有找到 唯独"Z"此设定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有相关网页可以查询吗?

因为小弟刚接触CE不久,好多东西都不太了解,麻烦各位高手帮忙了!!

网友:
有人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