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XA270的wince上电复位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本产品是一款电力监控产品,由底板和核心板组成,现在问题出现在底板上面,造成有部分板子无法启动,底板只负责给核心板提供电源和复位电路。

       目前做了10块,只有3块可以正常启动。
       其于7块的问题电源我用万用表测过,提供给pxa270的电压都有,核心板上面sys_pow_en等芯片选择信号都和其它板没有一样,包括NTESET信号也和其它板一样,但是一测试发现NCS0一直都是低电平.也就是说pxa270没有从flash里面读出数据来.故不能启动.初以为是核心的问题,但是把这7个核心板任意一个换到那3块上去都能正常启动,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硬件复位和上电复位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时序,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最好是示波器监控电源脚和复位脚,因为上电时候会有电源电压的跌落现象,如果CPU刚跑起来就遇到电压跌落,肯定会造成程序的跑飞。

网友:
是否NANDFLASH贴片工艺不良导致虚焊?我也遇到过虚焊导致不能启动的问题

网友:
看下PWR_EN使能没有?
我觉得是焊接原因和器件的问题。多找找硬件上的原因了。
PXA270都快要停产了,还有用它?我们倒是做它用了5年多了。也可加入WINCE技术交流与合作QQ群 83732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