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DG128输入捕捉中断

楼主:
    使用S12做的一个数据采集程序,采用PT3捕捉到输入信号以后,打开PT4在外界同步信号的触发下分别采集若干数据。将采集的数据通过串口发回PC机。由于数据量较大,串口的发送时间会超过PT3触发源的信号周期。为了保证每次都是传送一整组数据,所以需要在下一次进入PT3中断的时候再开启PT4。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这一次采集完后再进入中断时就开启PT4,那么会丢失开始的一些数据;如果隔了一次中断,就可以采集到开始的一些数据,这是为什么?
谢谢!

PT3中断代码如下:
void _PT3 (void)
{
    static int sReady = 0;
    int i;
    TFLG1_C3F = 1;          //清除标志位
    TIE_C3I = 0;

    if (sReady == 2)
    {
        TIE_C4I = 1;
        sReady = 0;
    }
    else if (sReady == 0)
    {
        TIE_C4I = 0;
        sci_SendBuf();
        sReady = 1;        // =1 表示隔一次中断再开始采集,=2 表示下次中断就开始采集
    }
    else
    {
        sReady = 2;
    }

    TIE_C3I = 1;

}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当散点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当散点分好了

本想帮你看看,你都解决了,呵呵

恭喜楼主,另外分享下吧,谢谢!

网友:
虽然S12中断子程里是屏蔽了中断的,不过中断标志位仍然会因为外界的触发而被置位,导致一出中断又马上进中断。只要把TFLG1_C3F = 1清除标志位放在函数出口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