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可是识别网卡 但是从台式机不能ping到开发板

楼主(2009-02-19):
wince 可是识别网卡 但是从台式机不能ping到开发板
我的开发板是用cf卡的网卡,在wince中可以识别出是ne2000的网卡,并且也在网络设置那地方识别出了网卡,但是从台式机上ping开发板就是ping不通 是怎么回事啊
wince
开发
台式机
网卡
网络
WindowCE

网友A:
把它们的IP地址设置为同一网段
比如 一个为192.168.0.2 一个为192.168.0.3

网友B:
网段,以及子网掩码,要相同。不然ping不通的。

网友C:
能识别到网卡,并不一定就能收发数据哦,
以前调试网卡驱动时就碰到同样的问题。
如果觉得配置都没问题,那就看看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