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应用程序接口,写产品SN

楼主:
向应用程序提供一个可以写产品SN到flash中的方法,大家给点建议,都是有什么可行的方法。。。

网友A:
写个流驱动, AP调用不就行了吗?

网友B:
kerneliocontrol-->oemiocontrol-->oal****
在oal****实现对sn的写入,需要申请一个系统ioctl 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rneliocontrol-->oemiocontrol-->oal****
在oal****实现对sn的写入,需要申请一个系统ioctl code

我现在的平台是ce6.0,我试过用kerneliocontrol,但是添加ioctl code的时候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这样有点破坏系统结构,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rneliocontrol-->oemiocontrol-->oal****
在oal****实现对sn的写入,需要申请一个系统ioctl code

我现在的平台是ce6.0,我试过用kerneliocontrol,但是添加ioctl code的时候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这样有点破坏系统结构,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不会破坏系统结构,也不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只需要在oal中定义ioctl和实现一个oal函数就可以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对上层封装,而且可以通过rapi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rneliocontrol-->oemiocontrol-->oal****
在oal****实现对sn的写入,需要申请一个系统ioctl code

我现在的平台是ce6.0,我试过用kerneliocontrol,但是添加ioctl code的时候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这样有点破坏系统结构,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不会破坏系统结构,也不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只需要在oal中定义ioctl和实现一个oal函数就可以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对上层封装,而且可以通过rapi进行操作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破坏系统结构,也不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只需要在oal中定义ioctl和实现一个oal函数就可以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对上层封装,而且可以通过rapi进行操作

添加ioctl code要修改pkfuncs.h文件,而pkfuncs.h在“C:\WINCE600\PUBLIC\COMMON\OAK\INC”路径下,如果移植pkfuncs.h到BSP下,但是应用程序调用的时候就不能包含系统的头文件了,这个比较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rneliocontrol-->oemiocontrol-->oal****
在oal****实现对sn的写入,需要申请一个系统ioctl code

我现在的平台是ce6.0,我试过用kerneliocontrol,但是添加ioctl code的时候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这样有点破坏系统结构,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仅仅在你的BSP中和AP中约定好一个CODE号就行,不改PUBLIC,也不用多加流驱动。
或者是在你现有的某个流驱动中DEVICEIOCONTROL也行,就看你自己觉得哪个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个流驱动, AP调用不就行了吗?

这是一个办法,但是我觉得写一个SN需要一个流驱动是不是有点复杂化了。。。。

网友D:
1.在nandflash里预留空间BLOCK存放sn或者UUID之类的,大概是16bit或者32bit随便定
2.做两个函数READSNFROMNAND()和WRITESNTONAND()
3.调用这两个函数。
中间实现部分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破坏系统结构,也不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只需要在oal中定义ioctl和实现一个oal函数就可以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对上层封装,而且可以通过rapi进行操作

添加ioctl code要修改pkfuncs.h文件,而pkfuncs.h在“C:\WINCE600\PUBLIC\COMMON\OAK\INC”路径下,如果移植pkfuncs.h到BSP下,但是应用程序调用的时候就不能包含系统的头文件了,这个比较烦

不用修改pkfuncs.h,也不用移动,
这部分代码你可以参照samsung或者sirf的公版bsp就明白了,呵呵,eas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rneliocontrol-->oemiocontrol-->oal****
在oal****实现对sn的写入,需要申请一个系统ioctl code

我现在的平台是ce6.0,我试过用kerneliocontrol,但是添加ioctl code的时候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这样有点破坏系统结构,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不会破坏系统结构,也不需要修改public下的代码,只需要在oal中定义ioctl和实现一个oal函数就可以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对上层封装,而且可以通过rapi进行操作

实现函数后如何来调用呢?
能否给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在nandflash里预留空间BLOCK存放sn或者UUID之类的,大概是16bit或者32bit随便定
2.做两个函数READSNFROMNAND()和WRITESNTONAND()
3.调用这两个函数。
中间实现部分还是有点难度的。

前两步比较好弄,就是调用的问题,因为我想给AP一个系统函数接口,本来是用了系统的IOCTL_HAL_GET_UUID这个控制码,也实现了UUID的读取,但是添加写操作的时候,控制码不知道添加到哪里,

网友E:
写的控制码添加到你的AP和BSP中,注意不要和系统已有的冲突就可以。系统用到的值在pkfuncs.h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控制码添加到你的AP和BSP中,注意不要和系统已有的冲突就可以。系统用到的值在pkfuncs.h里

在ioctl_tab.h中是这样映射ioctl code和实现函数:

{ IOCTL_HAL_RTC_QUERY,                  0,  OALIoCtlHalRtcQuery             },
{ IOCTL_HAL_RTC_ALARM,                  0,  OALIoCtlHalRtcAlarm             },
{ IOCTL_HAL_RTC_UPDATE,                 0,  OALIoCtlHalRtcUpdate            },

{ IOCTL_HAL_TRANSLATE_IRQ,              0,  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       },
{ 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0,  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       },
{ IOCTL_HAL_RELEASE_SYSINTR,            0,  OALIoCtlHalReleaseSysIntr       },
{ IOCTL_HAL_REQUEST_IRQ,                0,  OALIoCtlHalRequestIrq           },
{ IOCTL_HAL_IRQ2SYSINTR,                0,  OALIoCtlHalIrq2Sysintr          },
{ IOCTL_HAL_ILTIMING,                   0,  OALIoCtlHalILTiming             },

{ IOCTL_HAL_INITREGISTRY,               0,  BSPIoCtlHalInitRegistry         },
{ IOCTL_HAL_INIT_RTC,                   0,  OALIoCtlHalInitRTC              },
{ IOCTL_HAL_REBOOT,                     0,  OALIoCtlHalReboot               },

{ IOCTL_HAL_DDK_CALL,                   0,  OALIoCtlHalDdkCall              },

{ IOCTL_HAL_DISABLE_WAKE,               0,  OALIoCtlHalDisableWake          },
{ IOCTL_HAL_ENABLE_WAKE,                0,  OALIoCtlHalEnableWake           },
{ IOCTL_HAL_GET_WAKE_SOURCE,            0,  OALIoCtlHalGetWakeSource        },

{ IOCTL_HAL_GET_CACHE_INFO,             0,  OALIoCtlHalGetCacheInfo         },
{ 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            0,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        },
{ IOCTL_HAL_GET_DEVICEID,               0,  OALIoCtlHalGetDeviceId          },
{ IOCTL_HAL_GET_UUID,                   0,  OALIoCtlHalGetUUID              },
.......
.......

这些都是系统的ioctl code,所以定义在pkfuncs.h中,不知道自定义的ioctl code定义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网友:
你在BSP里边找个头文件#define IOCTL_HAL_WRITE........之类的就行了。其实只是一个数字罢了。
比如在我的BSP中有一句:
#ifndef IOCTL_HAL_GET_BIN_CHAIN

#define IOCTL_HAL_GET_BIN_CHAIN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6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endif

网友:
谢谢Veabol,我试试先~~

网友:
写是比较简单的,问问flash驱动人员

关键在于SN从哪里来,能做到一机一SN吗?

如果掩膜了flash到另一吧机器,SN如何验证已经不是本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写的控制码添加到你的AP和BSP中,注意不要和系统已有的冲突就可以。系统用到的值在pkfuncs.h里

在ioctl_tab.h中是这样映射ioctl code和实现函数:
C/C++ code
{ IOCTL_HAL_RTC_QUERY,0,  OALIoCtlHalRtcQuery             },
{ IOCTL_HAL_RTC_ALARM,0,  OALIoCtlHalRtcAlarm             },
{ IOCTL_HAL_RTC_UPDATE,0,  OALIoCtlHalRtcUpdate            },

{ IOCTL_HAL_TRANSLATE_IRQ,0,  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       },
{ 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0,  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       },
{ IOCTL_HAL_RELEASE_SYSINTR,0,  OALIoCtlHalReleaseSysIntr       },
{ IOCTL_HAL_REQUEST_IRQ,0,  OALIoCtlHalRequestIrq           },
{ IOCTL_HAL_IRQ2SYSINTR,0,  OALIoCtlHalIrq2Sysintr          },
{ IOCTL_HAL_ILTIMING,0,  OALIoCtlHalILTiming             },

{ IOCTL_HAL_INITREGISTRY,0,  BSPIoCtlHalInitRegistry         },
{ IOCTL_HAL_INIT_RTC,0,  OALIoCtlHalInitRTC              },
{ IOCTL_HAL_REBOOT,0,  OALIoCtlHalReboot               },

{ IOCTL_HAL_DDK_CALL,0,  OALIoCtlHalDdkCall              },

{ IOCTL_HAL_DISABLE_WAKE,0,  OALIoCtlHalDisableWake          },
{ IOCTL_HAL_ENABLE_WAKE,0,  OALIoCtlHalEnableWake           },
{ IOCTL_HAL_GET_WAKE_SOURCE,0,  OALIoCtlHalGetWakeSource        },

{ IOCTL_HAL_GET_CACHE_INFO,0,  OALIoCtlHalGetCacheInfo         },
{ 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0,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        },
{ IOCTL_HAL_GET_DEVICEID,0,  OALIoCtlHalGetDeviceId          },
{ IOCTL_HAL_GET_UUID,0,  OALIoCtlHalGetUUID              },
.......
.......
这些都是系统的ioctl code,所以定义在pkfuncs.h中,不知道自定义的ioctl code定义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以前一个bsp包里的。可以参考一下

///*** for secure block only
{ IOCTL_HAL_SET_UUID,                       0,  OALIoCtlSetUUID                 },
{ IOCTL_HAL_READ_SLOT,                      0,  OALIoCtlReadSlot                },
{ IOCTL_HAL_WRITE_SLOT,                     0,  OALIoCtlWriteSlot               },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推荐一篇文章: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304&highlight=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