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触摸屏校准问题?

楼主:
利用控制面板中的“校准”,校准后总是不能正常退出。串口打印提示 :

M 474,507  507,520  33,13M 2061,1655  2099,1655  38,0Maximum Allowed Error 7:
Maximum error 13325 exceeds calibration threshold 7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触屏驱动有问题吧、或有人修改了系统的校准过程,但是有错误

网友:
怎么动系统的校准过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触屏驱动有问题吧、或有人修改了系统的校准过程,但是有错误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我的触摸屏买来就是很好用了

只能建议楼主根据打印信息找到代码,顺藤摸瓜,找到代码所在。

网友:
应该是驱动出问题了,找人重新刷一下系统。

网友:
在Platform.reg中的触摸注册部分有以下一句:
"MaxCalError"=dword:7
你把7改成12试下

网友:
还有其它打应信息吗?你的触摸点怎么会是6个。
M 474,507  507,520  33,13M 2061,1655  2099,1655  38,0Maximum Allowed Error 7:
其中的那两个M又是什么意思。驱动肯定被修改过了,多加些调试信息,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LZ,你的校准不能正常退出是什么意思?是校准一遍之后又要你再校准一次呢?还是校准完一遍后就直接停住在那里?如果是前者建议你用5楼的方法,把校准的有效距离放大,直接改成20或者更大都可以。如果是后者,建议你看下Touch的Driver

网友:
为何6个点,还有里面的M是什么,我的驱动都是数字,没见过有M在里面啊

网友:
整驱动吧。。。校准那一块很容易就找到你出错的那个位置了

网友B:
没动过驱动。因为以前在卡发板上是正常的,现在移植到自己做的板子上就出现这个问题

硬件完全是一样的,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动过驱动。因为以前在卡发板上是正常的,现在移植到自己做的板子上就出现这个问题

硬件完全是一样的,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吗?

0Maximum Allowed Error 7: ——这个在注册表改大点试试。

楼主,这个触摸屏很奇怪的,使用电池,交流电供电时不一样的,还有每个人布线不一样会造成很大差异。我的机器同一个PCB弄出来的电路板,同是电池供电,每个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要重新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