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IIC驱动问题

楼主:
s3c6410_iic.dll 文件可以被加载,也生成了IIC0设备,但是IIC_Init()函数里的打印信息没有输出来:
DEBUGMSG(1,(TEXT("+IIC_Init\r\n")));

打开IIC0设备进行操作也没有信号丛SCL与SDA输出。

为什么驱动被加载了,但没有跑IIC_Init()函数 或 HW_Init()函数?

究竟要怎样调试呢?

网友:
DEBUGMSG换成RETAILMSG
DEBUGMSG只在debug version有效
RETAILMSG在debug/retail都有效
RETAILMSG在ship build无效

网友:
这个在CPP头已经更改了
        #ifdef DEBUGMSG
        #undef DEBUGMSG
        #define DEBUGMSG(a,b)   RETAILMSG(1,b)
        #endif

网友:
你设置 WINCESHIP=1了吗?如果设了,把它去掉

网友:
把你的iic_init()
函数贴出来看看

网友:
你开机看一下注册表,看下有没有被加载。
打印用这个啊。
RETAILMSG(1,(TEXT("+IIC_Init\r\n")));

网友:
macrozhang001说的对,
你首先要看一下注册表,看下有没有被加载。

打印用
RETAILMSG(1,(TEXT("+IIC_Init\r\n")));就直接打开打印信息的开关了.

网友:
晕倒,lz明明说了“s3c6410_iic.dll 文件可以被加载,也生成了IIC0设备,”
很明显是DEBUGMSG没起作用,lz把DEBUGMSG define成RETAILMSG了,也就是RETAILMSG没起作用。
所以应该是lz设置了WINCESHIP=1,RETAILMSG在WINCESHIP=1时编译后相当于空语句

如果不管在怎样的配置下都想输出,可以用NKDbgPrintfW。
RETAILMSG在非ship build里就是调用NKDbgPrintfW, 在ship build里是空语句

如果编译OS时设置了环境变量WINCESHIP=1,就表示这是ship build

CE6有3种编译配置:
1. Debug build,当环境变量WINCEDEBUG=debug时编译出来的就是debug build
   Debug build的特点是:没有优化, DEBUGMSG and asserts有效
2. Retail build,当环境变量WINCEDEBUG=retail时编译出来的就是retail build
   Retail build的特点是:有优化, DEBUGMSG and asserts无效,但RETAILMSG有效
3. Ship build, 当环境变量WINCEDEBUG=retail并且WINCESHIP=1时编译出来的就是ship build
   Ship build的特点是:有优化, DEBUGMSG, asserts, RETAILMSG都无效
在PB的Solution Configuration里选择Debug或者Retail就表示编译出来的是debug build或者retail build。在PB的Solution Properties里Build Options->Enable ship build后编译出来的就是ship build。
一般产品开发完成后,要拿出去卖时就用ship build

网友:
已经解决
#ifdef DEBUGMSG
#undef DEBUGMSG
#define DEBUGMSG(a,b) RETAILMSG(1,b)
#endif
应该放到头文件的后面,不然会被替换掉,低级错误了,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