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MC45(GPRS模块)建立连接的通信协议RS232怎么用C语言实现啊

楼主:
如题,我做的课题是PIC单片机与MC45连接实现短信收发,现在对RS232协议标准有所了解,但是不知道如何用C语言实现,还有,它们之间的连接是近距离连接,还是远距离连接呢

网友:
用MAX232芯片转换,把TTL电平转换成232电平,其余跟用串口一样;232只适合短距离连接,如果要长距离通讯,可以选择485总线

网友:
将谁的TTL电平转换成232电平,MC45还是PIC单片机啊,
DTR,DSR,RTS,CTS,DCD,RI的管脚分别怎么连接呢

网友:
刚刚接触这些,我使用的PIC单片机也不是很熟,现在刚开始做单片机和MC45的通信协议规定,非常迷茫,请高手指导。这里面的原理搞不清楚。

网友:
胡闹,就一串口外设。至于搬出RS232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