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sd卡读写问题,有的文件能写进去,有的文件不能写进去。 ...
oldhouse05
oldhouse05

网友A(2010-04-29):
sd卡读写问题,有的文件能写进去,有的文件不能写进去。。。
如题,sd卡读写问题,有的文件能写进去,有的文件不能写进去。。。
高手指点一下,文件系统用的是EFSL
ARM7---EasyArm2200
问题

网友B:
这种随机的问题,很难搞哦,呵呵,楼主不妨总结一下,究竟什么类型的文件不能读。不能读的文件,有什么特别的,文件名很长?还是其他什么的?
或者换个思路:
同一个文件,是不是:有时候能读,有时候不能读,像这种情况硬件的可能性就更大些了,比如接触不良之类的。

网友C:
读没有问题,就是写是有问题的,就像数据库这种文件*.db的,搞的很是郁闷,会不会是sd卡驱动的问题哦?

网友D:
驱动出问题了,应该不会有这种随机性吧?除非所有的这类型文件都写不了,而其他类型文件都可以写,那么说明这个驱动不行。。。。。

网友E:
既不是驱动的问题也不是文件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