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e下如何使用看门狗

楼主:
三星2440的芯片,想使用看门狗,
我现在写了一个驱动,看门狗做如下初始化:
//Prescaler value=254, the clock division factor=128,Enable bit of the interrupt.
int nCounts = 30000;
v_pWatchRegs->rWTCON &= ~0xffff;
v_pWatchRegs->rWTCON |= (254 < < 8) | (0x0 < <5) | (0x11 < <3) | (0x1 < <2) | 0x1;
v_pWatchRegs->rWTDAT = nCounts;;
v_pWatchRegs->rWTCNT = nCounts;

v_pWatchRegs->rWTCON |= (0x1 < <5);//enable watch dog
ce系统执行到这一部分就重启了,为什么啊

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该如何对看门狗进行编程,谢谢了

网友:
我这个看门狗的时钟周期将近20秒呢,不知为什么啊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

MARK,下午有空再看看

网友:
先关闭看门狗,设置,再启动看门狗
我不用三星的芯片,也不太清楚你是怎么个流程
或许我说废话了

网友A:
我知道了,还需要一个定时器,定时去喂狗。

网友B:
看门狗就是这个作用吧,设置完了后需要定时喂狗,如果不喂,系统就自动重启。

网友:
~~~~~linux下~好象也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还需要一个定时器,定时去喂狗。

本来就是这样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就是这个作用吧,设置完了后需要定时喂狗,如果不喂,系统就自动重启。
呵呵,学习学习。

网友:
搞定,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