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问题

楼主:
哪位高人给我看一下,我的KEIL C出现如下错误: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好像有代码限制。
如何解决呢。不胜感激。
QQ:691483630@QQ.COM

网友:
下载一个破解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下载破解版,解除2K flash 限制。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KEIL C网上好像很多破解版的。

楼主自己去下载破解版的用吧

网友:
试用版的,已经装过了,电脑有记忆,下载新的破解版还不一定能用啊,楼主要考虑更新系统了.

网友:
试试”KeilC51v750.rar“

网友:
用新的破解工具破解一下就好了,我的以前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找找安装文件目录下的那些个TXT文件

里面有注册码

卸载了重装,选完全版安装即可

网友:
肯定是有限制了。找破解吧。

网友:
在电炉里里面有,700多兆,可以用的,我之前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卸载后重新安装就好了。也是试了N多次找到的。不过那个里面没有注册机,还要在网上下个注册机。

网友:
直接用keil c51搜搜就好了,不大,也就20M左右

网友:
LZ可以找个带注册机的版本。这样破解后就不会初上上面的错误了

网友:
卸载要干净,注册表也要删干净,然后换个破解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