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函数DdsiTouchPanelGetPoint调用的流程?

楼主:
请问触摸屏函数DdsiTouchPanelGetPoint是在什么情况下调用的?

是在用户按了触摸屏后,产生中断,然后调用的该函数吗?

我的NK运行后,没有按触摸屏,怎么系统一直在调用该函数,而触摸屏也没有响应?

网友:
自己顶一下,没人能够解答吗

网友:
记不清楚了,以前看过,
在我博客有相关的文章,估计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回复:
请问触摸屏函数DdsiTouchPanelGetPoint是在什么情况下调用的?

是在用户按了触摸屏后,产生中断,然后调用的该函数吗?

我的NK运行后,没有按触摸屏,怎么系统一直在调用该函数,而触摸屏也没有响应?

是在用户按了触摸屏后,产生中断,然后调用的该函数的,一直在调用该函数说明一直产生中断,tchmain.cpp中的TouchPanelEnable绑定了中断事件
if (ReturnValue && !InterruptInitialize(gIntrTouch, hTouchPanelEvent, NULL, 0))
tchmain.cpp中gIntrTouch只是引用其他文件的gIntrTouch,gIntrTouch定义在你的触摸驱动的pdd层代码中,看看中断有没定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