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Wince 远程调试
shinesnow
shinesnow

网友A(2009-12-15):
关于Wince 远程调试
CE5.0自己定制的系统,将程序下载到板子上运行一切正常。
F5远程调试的时候报错:无法找到PBworkplace\GLX701\...\commdlg.dll
可是我的PBworkplace下并没有GLX701这个文件夹。
程序是别人写的,我只是搬过来做些改动。
不知道是我定制系统的问题,还是EVC下程序的问题。
如何解决呢?
程序
定制
如何
远程
WindowCE

网友B:
EVC 是个什么样的程序,是不是调用了系统中没有的DLL

网友C:
系统中有commdlg.dll这个dll,只是不在GLX701这个文件夹下。
问题是根本就没有GLX701这个文件夹,不知道为什么EVC中的应用程序会去这个位置找。

网友D:
自己顶一下

网友E:
1。evc会在项目中去配置应用的lib的存放路径,当然evc会优先在默认的路径下寻找lib,但是如果找不到,就会到你配置的路径下去找
你的PBworkplace\GLX701\...\commdlg.dll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
2。比较好的应用程序都会把所需要的一些lib和头文件放到相对路径下,这样有利于代码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