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级管云里雾里的

楼主(2009-02-16):
对三级管云里雾里的
NPN型三极管,到底怎么通过基极的信号控制集电极的电流的呢?
三极管

网友A:
不是学材料的就别追究这个问题了,仔细搞懂三极管的等效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和三极管制作工艺有关了,不太懂,建议必要的话找些专业书籍看看

网友C:
说实话,这个你应该找你的电子课程老师去问,他肯定很乐意讲解的。

网友D:
简单的说是:
通过 b -> e 的电流来控制 c -> e 的电流。通常我们是用它放大倍数的饱和区来做 (digital control)
让我联想到mosfet, 它是电压控制电流, 经常用的元件。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基级的电流就是来控制集电级的电流的变化量的.

网友E:
如果没有将发射极重N参杂,那么两边的PN结都是各自的漂移运动和扩散运动形成平衡吧?现在发射极的杂质浓度高,且发射极正偏,基区又很薄。使得扩散运动大于漂移运动,但最终也形成了平衡。在NPN型三极管没有在基级收到信号时,发射级正偏?那么也会通过基区形成电流的吧,也就是说是不是三极管就算没有信号输入,也会消耗功率?

网友F:
至于说在基极中输入信号,电流中电子和基级中空穴复合,相当于降低了基区电阻,所以电流增大,我只能这么理解了,但总觉得有问题。

网友G:
补充楼上:
至于说在基极中输入信号,电流中电子和基级中空复合,相当于降低了基区电阻-->也同时降低了基射电阻(是同一个PN结上,不同引脚产生的二个"电阻层")--->这样进入基区的电子(或空穴)增加(急剧)-->引发集基电阻层(PN结)击穿形成导电通道(电阻很小)--->集射电流增加
以上模型中的击穿是可以恢复的(软击穿如雪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