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设备与redhat通过usb连接

楼主:
请教一下,wince设备一般与PC连接是通过activesync,但是目前我们的主机是使用linux系统,请问这个该如何把wince上的数据通过usb传到主机呢。有经验的高手请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在linux下也有一个来源的同步软件的。
具体名字我忘记了
你google or 百度一下吧。

网友:
引用楼主 jungouhaha 的回复:
请教一下,wince设备一般与PC连接是通过activesync,但是目前我们的主机是使用linux系统,请问这个该如何把wince上的数据通过usb传到主机呢。有经验的高手请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感谢回复,我搜了下没有找到合适的,linux能同步wince的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