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求助,arm+linux平台下,中断怎么用?

楼主(2010-01-11):
求助,arm+linux平台下,中断怎么用?
我想在SPI驱动中使用外部中断,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在SPI_INIT中开启中断,指定中断处理函数入口。这样的话,在SPI驱动已经添加的情况下,在我的其他主函数中,这个中断是不是已经建立了呢?求助,谢谢!
linux
平台

网友A:
一般你实现初始化对应的中断后,再实现了开启该中断。
该中断就是开启的,等待中断标志被置位,从而实现对应的中断、

网友B:
那再请教一下,中断驱动是否可以和SPI驱动写在一个驱动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