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AT指令用CMWAP接入点上网?

楼主:
如题,我用的是一个终端,不是手机。默认的是CMNET的接入点,可以连接上服务器。
执行:AT+CSTT?
返回:+CSTT: "cmnet","",""

后来通过修改接入点: AT+CSTT="CMWAP","",""
返回:   OK

然后重新连接服务器:AT+CIPSTART="TCP","192.192.192.192","5689", IP是公司的公网IP
返回:   OK

然后等了很久,再返回一个

STATE: TCP CONNECTING

CONNECT FAIL

不知道为什么用CMNET可以上,用CMWAP上不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cmwap只能上移动审核过的网站(没更好的形容词或许是合作网站吧,这就是包月能上的网站),cmnet没限制

网友:
CMWAP 专门上移动内网,即所以的WAP服务器都必须在移动的监控下,而CMNET没这个要求,任何网站都可以,当然内网不行,移动内网也不行。

网友:
CMWAP上网能访问的范围有限,接入时只能访问GPRS网络内的IP (10.*.*.*)。
CMNET则无此限制。

网友:
那请问大家,如果我想用CMWAP连上公司的公网IP,那具体要怎么做呢?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通过CMWAP是可以连接互联网上的服务器的,CMWAP是要使用代理的,而CMNET不用。我们公司的应用就可以通过CMWAP or CMNET连接到自己的服务器的,我们公司和移动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CMWAP是可以连接互联网上的服务器的,CMWAP是要使用代理的,而CMNET不用。我们公司的应用就可以通过CMWAP or CMNET连接到自己的服务器的,我们公司和移动没有任何关系。

请问这个代理要怎么搞?是要设置某些参数吗?

网友:
我没有用AT命令,用的是更上一层的API呀。

网友B:
AT中不包含对代理服务器的支持。cmwap需要设置移动网关作为代理服务器,所以直接用at是无法连接的。只能用cmnet上。

你在什么系统下?

网友:
同意 2楼 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中不包含对代理服务器的支持。cmwap需要设置移动网关作为代理服务器,所以直接用at是无法连接的。只能用cmnet上。

你在什么系统下?

用的是UC/0S,这个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算了。。结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