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奇美4.3寸屏调试没图像。

楼主:
大家好:
    小弟最近开始调试奇美的4.3寸屏,型号是LR430LC9601。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背光是亮起来了。可是一点图像都没有(我在boot里面加了logo)
    boot里面做了LCD控制器的引脚定义。抓了几个信号也都基本正常VCLK 12MHz,VSYNC,HSYNC,VDEN也都正常。电源供电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显示。
    因为之前这个屏的驱动用的是16位的一个LCD。现在换成了24位了。不过我还是采用565的配色的,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向下兼容的吧。不过就算配色不对也应该有点东西出来吧~。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太郁闷了。

    大家给我些帮助吧,或者建议我现在该怎么调试也可以。谢谢了~!我有什么地方描述不详细的,尽管提出来。谢谢谢谢。

网友A:
换成24 位 要修改LCD控制器的。

网友B:
同步能不能抓到LCD的图像?

网友C:
VCOM、LCDDE这些信号也要和数据手册匹配才行
你先按数据手册把各个电压、信号都调试正确再说。

网友D:
LCD控制器是什么,你说的太笼统;
若背光电压、数字电源电压稳定,下面是我的配置参数(WINCE5.0+2440):
        s2440IOP->GPCUP         = 0xFFFFFFFF;
        s2440IOP->GPCCON        = 0xAAAAAAAA;

    s2440IOP->GPDUP     = 0xFFFFFFFF;
    s2440IOP->GPDCON    = 0xAAAAAAAA; //0xAAAAAAA1;
    /*
    * GPG4 is lcd power enable pin.set GPG4 high.
    */
    s2440IOP->GPGCON   &= ~(3 << 8);
    s2440IOP->GPGCON   |=  (1 << 8);
    s2440IOP->GPGDAT   |=  (1 << 4);

        s2440LCD->LCDCON1   =  (CLKVAL_TFT      <<  8) |       /* VCLK = HCLK / ((CLKVAL + 1) * 2) -> About 7 Mhz  */
                           (LCD_MVAL_USED   <<  7) |       /* 0 : Each Frame                                   */
                           (3               <<  5) |       /* TFT LCD Pannel                                   */
                           (12              <<  1) |       /* 16bpp Mode                                       */
                           (0               <<  0) ;       /* Disable LCD Output                               */

    s2440LCD->LCDCON2   =  (LCD_VBPD        << 24) |   /* VBPD          :   1                              */
                           (LCD_LINEVAL_TFT << 14) |   /* Vertical Size : 320 - 1                          */
                           (LCD_VFPD        <<  6) |   /* VFPD          :   2                              */
                           (LCD_VSPW        <<  0) ;   /* VSPW          :   1                              */

    s2440LCD->LCDCON3   =  (LCD_HBPD        << 19) |   /* HBPD          :   6                              */
                           (LCD_HOZVAL_TFT  <<  8) |   /* HOZVAL_TFT    : 240 - 1                          */
                           (LCD_HFPD        <<  0) ;   /* HFPD          :   2                              */

    s2440LCD->LCDCON4   =  (LCD_MVAL        <<  8) |   /* MVAL          :  13                              */
                           (LCD_HSPW        <<  0) ;   /* HSPW          :   4                              */

    s2440LCD->LCDCON5   =  (0           << 12) |       /* BPP24BL       : LSB valid                        */
                           (1           << 11) |       /* FRM565 MODE   : 5:6:5 Format                     */
                           (0           << 10) |       /* INVVCLK       : VCLK Falling Edge                */
                           (1           <<  9) |       /* INVVLINE      : Inverted Polarity                */
                           (1           <<  8) |       /* INVVFRAME     : Inverted Polarity                */
                           (0           <<  7) |       /* INVVD         : Normal                           */
                           (0           <<  6) |       /* INVVDEN       : Normal                           */
                           (0           <<  5) |       /* INVPWREN      : Normal                           */
                           (0           <<  4) |       /* INVENDLINE    : Normal                           */
                           (0           <<  3) |       /* PWREN         : Disable PWREN                    */
                           (0           <<  2) |       /* ENLEND        : Disable LEND signal              */
                           (0           <<  1) |       /* BSWP          : Swap Disable                     */
                           (1           <<  0) ;       /* HWSWP         : Swap Enable                      */

    s2440LCD->LCDSADDR1 = ((IMAGE_FRAMEBUFFER_DMA_BASE >> 22)     << 21) |
                          ((M5D(IMAGE_FRAMEBUFFER_DMA_BASE >> 1)) <<  0);

    s2440LCD->LCDSADDR2 = M5D((IMAGE_FRAMEBUFFER_DMA_BASE + (LCD_XSIZE_TFT * LCD_YSIZE_TFT * 2)) >> 1);

    s2440LCD->LCDSADDR3 = (((LCD_XSIZE_TFT - LCD_XSIZE_TFT) / 1) << 11) | (LCD_XSIZE_TFT / 1);

    //s2440LCD->TCONSEL   |= 0x3;
        s2440LCD->TCONSEL   &= (~7);
    //s2440LCD->TCONSEL   |= (0x1<<4);

        s2440LCD->TPAL      = 0x0;
    s2440LCD->LCDCON1  |= 1;

网友E:
24位数据线。可以采用565配色方案么?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今天早上把LCD控制器的所有寄存器根据SPEC配了一下~情况没什么变化。现在再抓一下信号看看,最新情况及时通报大家。
Peasant_Lee说的“24位数据线。可以采用565配色方案么?”我打电话给奇美代理,他们说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24 位 要修改LCD控制器的。

LCD控制器按照SPEC修改了一下。还是一点图像都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能不能抓到LCD的图像?

这位前辈,你是说抓一下DATA信号吗?我抓了一下,感觉DATA信号出来的时序和SPEC上要求的基本一致。请问还需要检查哪些方面。

网友E:
是不是该换个思路,是不是你的logo没有加成功,或者你之前的logo加错到其他的boot上面去了,然后根本就没有图片数据,所以没有数据信号出来。

纯属多疑,呵呵,所以讲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该换个思路,是不是你的logo没有加成功,或者你之前的logo加错到其他的boot上面去了,然后根本就没有图片数据,所以没有数据信号出来。

纯属多疑,呵呵,所以讲出来。

谢谢啦,LOGO应该加载进去了,启动之后AXD去读了一下RAM里面存logo的buffer,里面有数据了。请赐教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OM、LCDDE这些信号也要和数据手册匹配才行
你先按数据手册把各个电压、信号都调试正确再说。

谢谢了,LCD控制器配置可能还存在问题。我在继续检查一下。有情况我及时反馈,还请继续关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控制器是什么,你说的太笼统;
若背光电压、数字电源电压稳定,下面是我的配置参数(WINCE5.0+2440):
s2440IOP->GPCUP = 0xFFFFFFFF;
s2440IOP->GPCCON = 0xAAAAAAAA;

  s2440IOP->GPDUP = 0xFFFFFFFF;
  s2440IOP->GPDCON = 0xAAAAAAAA; //0xAAAA……

请问您说的这个是2440+奇美24位的LCDCON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位数据线。可以采用565配色方案么?

这个是16 位的
24 应该是RGB888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帮顶一下吧
呵呵

谢谢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4位数据线。可以采用565配色方案么?

这个是16 位的
24 应该是RGB888

谢谢帮忙了,BOOT里面的已经可以了。配成565之后,把其他的DATA拉低就显示正常了。
。原因是因为这个屏的一个叫做DISP的引脚需要在有数据的时候拉高才可以。
但是还有个问题,wince起来之后的显示依然没有,和boot一样修改了LCD控制器之后还是不能显示(只在S3C2440disp.cpp修改了LCD控制器)。
大家给点提示吧。

网友B:
DISP的引脚----这个没操作对???要高电平没给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4位数据线。可以采用565配色方案么?

这个是16 位的
24 应该是RGB888

谢谢帮忙了,BOOT里面的已经可以了。配成565之后,把其他的DATA拉低就显示正常了。
。原因是因为这个屏的一个叫做DISP的引脚需要在有数据的时候拉高才可以。
但是还有个问题,winc……

那你就让硬件工程师先把DISP硬件直接拉高,看会不会一直显示,如果可以正常显示,那肯定就是DISP这个信号你没有配置对了。
各家的屏很奇怪的,比如LCD_EN这个信号吧,有的屏根本没关系,有的必须要拉低,和厂家给的时序都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P的引脚----这个没操作对???要高电平没给高电平?

就是这个问题了。DISP在init.c里面也应该拉高,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图像出来了,可是有些条文不是很明显。可能是行长同步的问题。再继续解决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4位数据线。可以采用565配色方案么?

这个是16 位的
24 应该是RGB888

谢谢帮忙了,BOOT里面的已经可以了。配成565之后,把其他的DATA拉低就显示正常了。
。原因是因为这个屏的一个叫做DISP的引脚需要在有数据……

硬件拉高之后发现不行,看SPEC里面这个拉高确实和时序有关系。在S3C2440disp.cpp里修改之后不行,又再init.c里面把DISP这个脚拉高,现在是可以了。不过有些横向的条文。具体原因还在查中。谢谢啊。

网友:
有个简单的问题,怎么让CE起来之后自动运行校准画面的。记得好像是修改一下注册表就可以的吧~~~~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