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楼主(2010-04-03):
你好!
我想用DXP画L298N这块芯片,怎样才能找到该元件图?
你好
芯片

网友A:
找不到就自己画呗

网友B:
楼主 完全可以对照L298N 的技术手册,
对应新建对应的原理图和PCB库吧。
现在基本都是用到什么器件,都新建对应的库,
另外楼主还注意把自己所有已有的库 都积累起来,
用于以后的设计。

网友C:
原理图的话 你随意画 ,封装库的话要按照 DATASHEET上的尺寸,不要搞错了

网友D:
自己画一个呗,参照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