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系统启动声音

楼主(2009-06-16):
wince 系统启动声音
请问wince 系统启动时的声音是从那个函数里发出来的?
系统
wince

网友A:
不是函数,而是直接调用声音文件。
我的2440 wince6.0 已经弄完了。
等下我写个博客吧。哈哈

网友B:
就是在BSP的driver文件夹下面写几行代码,然后再弄一些配置,在注册表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MAIN\explorer.cpp 中的
sndPlaySound(c_szSystemStart, SND_ALIAS|SND_ASYNC|SND_NODEFAULT);

网友D:
楼上正解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