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芯片TSIC506的读取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温度传感器芯片没?它用得是占空比编码方式,单线传输,不知道有人做过类似的读取数据程序没有

网友:
DS18B20就是单线传输, 好好看下 DATASHEET ,应该不难

网友:
完全不一样呀!

网友:
The bit format is duty cycle encoded:
Start bit => 50% duty cycle used to set up strobe time
Logic 1 => 75% duty cycle
Logic 0 => 25% duty cycle

或者,你去搜索“ZACwire”,就能得到这种协议的文档。

我也在研究这个芯片,多多交流!

同时,也请教你一个问题,这个芯片您在哪儿买的,是否有TO92封装的,多少钱?我们通过邮件交流吧:patrick@ibrandingme.com

Patrick
www.ibranding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