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的问题

楼主:
整流和滤波,还有变压器的选择,一般都是这么设计的,最好能有电路图。

网友: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单片机供电方式很多,有交流供电,直流供电,电池供电。

网友:
通常是5V供电吧,
用个7805,+2个电容,就可以了。
或者用USB供电。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要个电压转换芯片啊?你得提供输入和输出电压,还要根据你电路的电流大小来综合考虑

网友:
搂主不会是想把交流整成直流吧?

网友:
是呀,这样的问题太宽泛,适合你的方案太多了。

网友A:
220v的交流电源,如何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的交流电源,如何给单片机供电?

通过电源模块啊,转换为低的直流电源。

网友:
可以自己用ACDC的小芯片转,不过电流就小了。
也可以买现成的直流电源,电流可以很大,而且可以定制输出电压范围,不过成本高,尺寸大。

也可以自己买个小的变压器,再加全相桥搭一个,很简单。

就看你的需求了,输出电压、电流、纹波、尺寸、成本。

网友:
你要是有时间,自己搭;没时间,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搜索一个典型电路,很多。

网友:
花5块钱买个带USB接口 的手机充电器

或者 到箱子里到处看看 有没有  随便找个7-12V的变压器 做个桥 装个7805 +2个电容搞定  好像这个中学物理学过的吧

用4节镍氢电池 串联起来 也行

当然 我有是也有旧手机电池  装个升压电路 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