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中Windml鼠标事件截获问题

楼主:
 本人通过uglInputMsgGet函数截获消息,通过消息类型判断是鼠标消息还是键盘消息。
if(msg.type == MSG_POINTER)//鼠标消息
{
   //这里面如何区分鼠标消息的各种事件啊。
   //比如LBUTTONDOWN,LBUTTONUP,LBUTTONDBLCLICK,MOUSEMOVE之类的消息。
}

如上所述,小弟想问的就是如何将鼠标消息细分为鼠标左键按下,弹起,右键按下,弹起,移动,左键双击的事件。

网友:
point.x=msg.data.pointer.position.x
point.y=msg.data.pointer.position.y
上述可以获得鼠标位置
msg.data.pointer.buttonState
可以获得按键信息
UGL_POINTER_BUTTON1 左键  对应值为1表示按下
UGL_POINTER_BUTTON2 右键  同上

网友:
引用楼主 soulforcemw 的回复:
本人通过uglInputMsgGet函数截获消息,通过消息类型判断是鼠标消息还是键盘消息。
if(msg.type == MSG_POINTER)//鼠标消息
{
//这里面如何区分鼠标消息的各种事件啊。
//比如LBUTTONDOWN,LBUTTONUP,LBUTTONDBLCLICK,MOUSEMOVE之类的消息。
}

如上所述,小弟想问的就是如何将鼠标消息细分为鼠标左键按下,……

这个左右键按下弹起倒是好弄,我想问的是双击事件怎么截获。Double Click

网友:
引用楼主 soulforcemw 的回复:
本人通过uglInputMsgGet函数截获消息,通过消息类型判断是鼠标消息还是键盘消息。
if(msg.type == MSG_POINTER)//鼠标消息
{
//这里面如何区分鼠标消息的各种事件啊。
//比如LBUTTONDOWN,LBUTTONUP,LBUTTONDBLCLICK,MOUSEMOVE之类的消息。
}

如上所述,小弟想问的就是如何将鼠标消息细分为鼠标左键按下,……

通过UGL_MSG怎么获取鼠标双击事件???

网友:
我不清楚你的版本,您可以到ugl/uglinput.h 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宏定义,如果没有可能就得自己在程序里处理双击了。

网友:
经典 酷!    tianxiap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