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驱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12-26):
网卡驱动程序的问题。
大家好,我在做uboot里面的网卡驱动,cpu自带MII接口,使用的芯片是RTL8201,使用uboot的ping命令的时候,用软件抓取PC端的网络数据,可以看到:PC机收到了ARP-Request 同时PC机给了一个ARP-Reply给了目标板,然后目标板给了一个ICMP-echo-request 给PC机,但是PC机就没有反应了,想问下,这个过程ping命令已经执行完了吗?
ping命令要完成的数据过程是那些,谢谢大家!
接口
网卡驱动
目标

网友A:
Ping命令幕后过程及其返回信息分析:
http://www.linkwan.com/gb/tech/htm/897.htm
但愿对你 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