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
wince的image在解压后,所有的内容都是常驻内存吗?
更新注册表和数据库应该需要读写flash吧?
但是写回flash时,写到哪里?它们不可能重新自己压缩进image吧。下次开机时,image中的注册表是否就不用了?
谢谢。

网友:
更新注册表和数据库应该需要读写flash吧? 不写!!!

网友:
如果你的NK支持HIVE,改动就可以保存到注册表.

网友:
如果nk不支持HIVE,那么应用程序的一些用户设置怎么保存呢?
另外,nk支持HIVE的话,改动保存到了注册表,那么注册表保存到哪里?压缩回image里面吗?

网友:
1.boot.hv
2.system.hv
3.user.hv
这些文件里面

网友:
谢谢,那么这三个文件应该和image是独立保存的吧,系统下次启动后,image中的注册表是否就不用了,而直接用这三个文件中的记录?
如果NK不支持HIVE,是否可以说,系统启动后,就不存在flash的读写操作了?甚至可以说,系统启动时才会读flash,以后任何时刻都不会访问flash了?
引用 网友A:
1.boot.hv
2.system.hv
3.user.hv
这些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