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怎么保存数据到TXT文档?

楼主(2009-05-24):
EVC下怎么保存数据到TXT文档?
我想保存100个二维数组(2*400)到TXT。
高手给段示例代码吧。
简单说一下怎么保存一个数到TXT里也行。
谢谢了。
数据

网友A:
WriteFile() 相关函数

网友B:
HANDLE hFile;
hFile=CreateFile(L"xxx.txt",GENERIC_WRITE,0,NULL,CREATE_NEW,
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DWORD dwWr;
WriteFile(hFile,"XXX",strlen("XXX"),&dwWr,NULL);
CloseHandle(hFile);

网友C:
用CreateFile,WriteFile肯定可以实现文件的保存,用文件流也可以的,即用fstream,当然,要包含头文件

网友D:
恩,跟踪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E:
跟上位机一样,fwrite,fread都行.

网友F:
恩 是的 我做过写文件 CFile file完全可以实现 但是注意码的问题 因为显示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