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启动有时蓝屏

楼主:
文件系统过滤驱动 不是以sfilter为模板 几乎全是自己编的 或者是从网上找代码做的函数(列进程,查文件路径,只有两个功能)

安装为驱动服务后,未重启机器前,用net start开启这个服务、或者调用startservice()开启这个服务 几乎不蓝屏

但只要把这个服务设为SERVICE_BOOT_START SERVICE_SYSTEM_START SERVICE_AUTO_START 会在开机时导致蓝屏 但有时能幸运的混进系统

1 这是怎么个情况
2 可否把这个驱动服务设为手动,在应用程序向驱动发deviceiocontrol前开启这个服务

网友:
用手动启动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应该调试分析问题的原因。先看蓝屏时显示的信息,在DDK中查看错误码的说明。

网友:
今天我在虚拟机中装了6个不同的系统 xp和03的各个版本 精简的未精简的,但没有一个蓝

但在一台实机中装了就蓝,这台机器有卡巴

1 是不是文件系统过滤驱动和卡巴有冲突的可能性
2 是不是虚拟机和实机对这个驱动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网友:
1、有可能与你的驱动程序有冲突,但不是与“文件系统过滤驱动”冲突。
2、虚拟机与实机的硬件环境不同,驱动程序也都不一样,驱动程序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同。
驱动程序之间产生冲突大部分都是程序处理有问题而造成的。

网友:
发现是在绑定设备的那个函数中出错的

从网上又找了一个 这个不蓝  但它只能绑定一个卷(比如C盘),我要过滤对所有盘的操作,根据不同的情况(如目标文件名)下传IRP或拦截

而且最要命的是进桌面时(看到背景了,但桌面图标不出来)会卡住半分钟以上

求大侠给我个函数  能绑定所有的硬盘分区  使劲谢谢了

附上我用的那个函数(卡住半分钟)
BOOLEAN
AttachToDiskDevice(IN PUNICODE_STRING pDiskName, OUT PDEVICE_OBJECT *pOurDevice)
{
        NTSTATUS status;
        PDEVICE_EXTENSION DevEx;
        PDEVICE_OBJECT DiskDeviceObject;
        PDEVICE_OBJECT NewDeviceObject;

        IO_STATUS_BLOCK ioStatus;
        OBJECT_ATTRIBUTES objectAttributes;
        PFILE_OBJECT fileObject = NULL;
        HANDLE ntFileHandle;
        // We have to figure out what device to hook - first open the volume's
        // root directory
        //
        InitializeObjectAttributes(&objectAttributes, pDiskName, OBJ_CASE_INSENSITIVE, NULL, NULL );
        status = ZwCreateFile(&ntFileHandle, SYNCHRONIZE|FILE_ANY_ACCESS,
                                                        &objectAttributes, &ioStatus, NULL, 0,
                                                        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
                                                        FILE_OPEN, FILE_SYNCHRONOUS_IO_NONALERT|FILE_DIRECTORY_FILE,
                                                        NULL, 0);

        if (!NT_SUCCESS(status))
        {
                DbgPrint(("Filemon: Could not open drive\n"));
                return FALSE;
        }
        KdPrint(("Open Device is OK\n"));
        //
        // Got the file handle, so now look-up the file-object it refers to
        //
        status =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ntFileHandle, FILE_READ_DATA, NULL, KernelMode, &fileObject, NULL);
        if(!NT_SUCCESS(status))
        {
                DbgPrint(("Filemon: Could not get fileobject from handle\n"));
                ZwClose(ntFileHandle);
                return FALSE;
        }
        DiskDeviceObject = IoGetRelatedDeviceObject(fileObject);
        if(!DiskDeviceObject)
        {
                DbgPrint(("Filemon: Could not get related device object\n"));
                goto ErrHand;
        }
        //创建挂载设备
        status = IoCreateDevice(
                                                        g_CDO->DriverObject,
                                                        sizeof(DEVICE_EXTENSION),
                                                        NULL,
                                                        DiskDeviceObject->DeviceType,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FALSE,
                                                        &NewDeviceObject
                                                        );
        if (!NT_SUCCESS(status))
        {
                goto ErrHand;
        }
        NewDeviceObject->Flags &= ~DO_DEVICE_INITIALIZING;
        *pOurDevice = NewDeviceObject;

        DevEx = NewDeviceObject->DeviceExtension;
        DevEx->AttachedToDevice = DiskDeviceObject;
        DevEx->DeviceName.Length = 0;
        DevEx->DeviceName.MaximumLength = sizeof(DevEx->DeviceNameBuffer);
        DevEx->DeviceName.Buffer = DevEx->DeviceNameBuffer;
        //RtlFillMemory(DevEx->DeviceName.Buffer, sizeof(DevEx->DeviceNameBuffer), 0);
        SfGetObjectName(g_CDO, &(DevEx->DeviceName));

        //执行挂载
        DevEx->AttachedToDevice =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NewDeviceObject, DiskDeviceObject);
        if (!DevEx->AttachedToDevice)
        {
                goto ErrHand;
        }

        KdPrint(("Attath Device is OK\n"));
        ObDereferenceObject(fileObject);
        ZwClose(ntFileHandle);
        return TRUE;

ErrHand:
        KdPrint(("AttachDevice Failed status %08x\n", status));
        ObDereferenceObject(fileObject);
        ZwClose(ntFileHandle);
        return  FALSE;
}

网友:
你可以搜索一下filemon的源代码,是一个处理比较全面的文件系统过滤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