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现成的产品作为学习板?

楼主:
我看有些产品才100元,S3C2440+FLASH+触摸屏,不知道价格怎么会这么低。想把这种产品改装成学习板,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路过零分帖,不回答

网友:
可以,只要把对应的接口引出来

网友:
如果你无法获得它的电路图的话,你还是无法对它进行全面的控制。举个简单的例子,也许它的某个IO控制一个LED,难道你一个引脚一个引脚地去试?

网友:
100元 的S3C2440板子还真没见过。。。不知道质量如何,感觉太便宜了,楼主不会看错了吧

网友:
做学习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产品板一般都不用将调试口接出来的,没有办法调试。再加上产品板的资料,肯定是保密的。即没有办法拿到原理图等,想学习是一可能的。

网友:
学习用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不开源,也没有电路图,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没有线路图、BSP等相关的资料,想用来做学习板开发不太可能

网友:
如果可以烧写NK,自己引出串口就可以,
别人还把PDA拆卸了,引出接口做开发板呢

网友:
很多电路都是通用的,想想那些破解软件跟硬件的人吧!他们都做到了!

网友:
产品100元?山寨的山寨版(手机市场叫野山寨)?
想用来做驱动基本不可能,除非能找到对应的接口说明,或者原理图。

不过可以用来做wince下的应用程序开发,只要能连ActiveSync就行。

网友:
我记得有个PDADIY论坛的,里面很多人拆机改造的。

网友:
可以的。
要有一些资料,电路图,程序等就更好了

网友:
市面上有这样的便宜?哪里有得卖呢?

网友:
要是说出是哪个产品,恐怕有做广告的嫌疑。反正就是一款车载GPS,不包括SD卡和地图。估计100元就是个成本价,他们大概是靠地图挣钱了。不过要是能把这款产品改造一下,真是很划算。

网友:
没有电路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别人做产品时已经去掉的调试下载用的接口,自己要引出来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