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数据接收

楼主(2009-07-07):
关于串口数据接收
最近在用labwindows编写一个串口数据采集的程序,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仪器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计算机。由于发送的数据并不是连续的,我如何知道计算机已经接收到数据?
新手在线等!
计算机
在线
如何

网友A:
晕死,你安装一个串口数据到达的回调函数啊。
我刚好做了这么个东西。
//安装串口数据处理回调函数
error = InstallComCallback (1, LWRS_RECEIVE, 64, 0, Com_Data_Arrive, 0);
其中Com_Data_Arrive是自己编写的串口数据处理函数;64是指收到64字节数据就发送串口数据到达消息。
你仔细看看InstallComCallback的帮助吧

网友B:
非常感谢flypig8321!
我是labwindows新手,就是不知道这个串口回调函数。

网友C:
多交流,共同进步啦

网友D:
这个问题用一个串口回掉函数就可以了,在代码里面设置好传送完特定的数据就返回消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