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alsh的问题

楼主:
一点很基础的疑惑 想请教下
我现在用的2440板子 先通过jtag把Uboot下到NorFalsh 再通过Uboot把Eboot和NK下到NandFalsh 然后从NandFalsh启动运行
1.可以不用UBoot 直接把程序下到NandFalsh吗?
2.如果可以
      用什么方法下载?
      NandFalsh驱动做什么用的?
3.如果不可以
      是不是等于说在Norfalsh的Uboot中实现了一个NandFalsh的驱动 然后通过这个驱动读写Nandfalsh?

网友A:
可以不用UBOOT,但是需要借助SJF等工具,针对不同CPU,所用到的SJF是不同的,且三星的才有SJF工具,其它公司的芯片不清楚。
实际上如果你找不到SJF等工具,且对硬件较了解,可以自己在ADS或者其它开发平台下编写烧录代码。只是一般情况下都不采用这种方式。
所谓驱动也只不过实现NAND的读写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UBOOT,但是需要借助SJF等工具,针对不同CPU,所用到的SJF是不同的,且三星的才有SJF工具,其它公司的芯片不清楚。
实际上如果你找不到SJF等工具,且对硬件较了解,可以自己在ADS或者其它开发平台下编写烧录代码。只是一般情况下都不采用这种方式。
所谓驱动也只不过实现NAND的读写等功能。

你说的这个烧录代码 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NAND驱动 只是没有用微软给的那种形式而已

网友:
那要看你对驱动的概念是如何看的,通常没人管它叫驱动。

网友:
有种UBOOT直接支持NOR和NAND,先从NOR把UBOOT烧进NAND,再从NAND启动UBOOT,UBOOT直接下载或运行NK,具体例子可以去驱动开发网下载优龙那个UBOOT和BSP的源码

网友:
楼主,在现实的设备中有“nandfalsh”吗?从来没发现过呀,能给介绍下不?

网友:
有从NAND FLASH启动的UBOOT 可以GOOGLE 一下

网友:
那天晚上脑袋有点晕
开始敲的flash 后来在么看都感觉不对 都改成falsh了 太丢脸了
感谢韦伯 我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