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 调用软键盘的问题

楼主:
想做一个在搜索对话框弹出时自动跳出软键盘的功能
想用SipEnumIM获取输如法信息
然后用取得的CLSID值调用SipSetCurrentIM设置当前输入法信息
最后用SipShowIM显示输入法的软键盘,
不会写api相关的代码,向大家请教,

网友:
顺便问下怎么往evc的模拟器中装输入法

网友:
模拟器中装不了输入法。至于你不会写API相关的代码,帮不了你,必须自己努力去写。

网友:
LZ是想要指定输入法,还不是调用当前的输入法。

如果是调用当前的输入法,直接打开输入法面板就可以啦,不需要知道当前的输入法的ID!

网友A:
那请大家看看我写的代码有什么问题吧
用SipEnumIM(NULL)想取得可用输入法数,编译时提示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ipEnumIM referenced in func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大家看看我写的代码有什么问题吧
用SipEnumIM(NULL)想取得可用输入法数,编译时提示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ipEnumIM referenced in function

这个错误,LZ也看不懂吗?

网友:
to 91program:
用SipShowIM(SIPF_ON)提示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ipShowIM referenced in function
用SHSipPreference(AfxGetMainWnd()->m_hWnd, SIP_UP)返回值是成功,不过模拟器中没有输入法,不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请大家看看我写的代码有什么问题吧
用SipEnumIM(NULL)想取得可用输入法数,编译时提示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ipEnumIM referenced in function

这个错误,LZ也看不懂吗?

我新手,想知道怎样去修正错误

网友:
#include "Sipapi.h"
你是不是头文件没有引用进来呀?!

网友:
输入法组件得加进NK

网友:
to amax99
头文件已经加了,
需要Coresip.lib这个库,wince5.0standardSDK中没有,不知道怎么搞到
to xqhrs232
能说的详细些吗,NK是什么?

网友:
關於安裝輸入法的問題,我不用evc模擬器, 只用vs2008下的模擬器, 這個里面的模擬器我是可以安裝輸入法的, 用ce remote tools把cab文件傳上去進行安裝就可以了. 權供參考.

网友:
to zhanzongru :
开发环境是evc4,模拟器是standardSDK_500 Emulator,不能改的(我也很郁闷),以后可能会尝试2008吧
thanks all the same

网友:
我装了CE5.0的SDK后在VS2005中编译的没有问题,在真机和模拟器中都可以正常工作,但在EVC4中还是会有链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