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电脑发送一个24V的脉冲给机器?

楼主:
没一点头续,最好有详细资料。

多谢!

网友A:
首先,需要一个供电电路提供24V电源
接着,在并口IO上引出一个信号驱动三极管,(其实就是把5V信号变为24V)
再接着,编写个小程序控制并口输出 "1" "0" 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一个供电电路提供24V电源
接着,在并口IO上引出一个信号驱动三极管,(其实就是把5V信号变为24V)
再接着,编写个小程序控制并口输出 "1" "0" 数据

up
比较可行的实现方式了

网友B:
因为对与机器通信的开发一点都不了解,能讲的再详细点吗?

没有并口有其它方式解决没有?

网友:
电脑的接口(串口和并口)不是24V,好像是+-12V所以需要把+-12的数字信号变成24V的,所以需要三极管"放大"

网友C:
牵涉到这个24V的脉冲要多宽,要带多大的电流(即24*I=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牵涉到这个24V的脉冲要多宽,要带多大的电流(即24*I=功率)

,如果使用并口,可以软件控制脉冲宽度
功率。。对一个脉冲信号,想太多了吧。加个大电容应该是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对与机器通信的开发一点都不了解,能讲的再详细点吗?

没有并口有其它方式解决没有?

当然有了。
不知道你这24V脉冲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脉冲信号有脉冲功率的问题,加个大电容不是把脉冲滤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脉冲信号有脉冲功率的问题,加个大电容不是把脉冲滤没了吗。

为什么你要把电容加到输出信号上去,而不是加在电源上面呢。。。

网友D:
PC机的输出只是控制, 不提供电压的转换和电流,功率的放大。
如果需要提供较大的功率,需要设计硬件!!!

你要把各模块的功能划分弄明白了。

网友D:
你把问题和要求都描述清楚, 这样才好说。

别回答了一个问题, 有拿一个你没说过得事情来反问回答者。

这样没意思。

网友E:
使用工业板卡,有专门的脉冲板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工业板卡,有专门的脉冲板卡

正需要这个,请问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机的输出只是控制, 不提供电压的转换和电流,功率的放大。
如果需要提供较大的功率,需要设计硬件!!!

你要把各模块的功能划分弄明白了。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引用 网友D:
你把问题和要求都描述清楚, 这样才好说。

别回答了一个问题, 有拿一个你没说过得事情来反问回答者。

这样没意思。

不好意思,对硬件不熟。

另外,这里主要是讨论学习的地方,不一定要非要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学到有用的知识,不是吗?

网友B:
其实需求很简单,就是一个脉冲,机器能收到这个信号就行了。

主要的问题是用卡还是别的外设?电脑要怎么发送这个信号给这个发送脉冲的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需求很简单,就是一个脉冲,机器能收到这个信号就行了。

主要的问题是用卡还是别的外设?电脑要怎么发送这个信号给这个发送脉冲的硬件?

真正做起来没简单的事,其实我从头到尾还看不出来你对脉冲的要求是怎样的。比如脉冲频率,宽度,电流,控制方式。手动控制还是软件控制,连续的还是随机的。
还有可靠性、脉冲波形、上升时间等。

网友:
如果功率不是很大的话,采用串口‘窃电’方式,利用一个DC-DC升压电路就可以了!
如果是需要一个外设的话就是用单片机做个可以和电脑通讯的板子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工业板卡,有专门的脉冲板卡

这个到相应的网站查一下就可以了!中泰、研华什么的比较贵一点,关键是你要做什么,想要什么成本做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需求很简单,就是一个脉冲,机器能收到这个信号就行了。

主要的问题是用卡还是别的外设?电脑要怎么发送这个信号给这个发送脉冲的硬件?

真正做起来没简单的事,其实我从头到尾还看不出来你对脉冲的要求是怎样的。比如脉冲频率,宽度,电流,控制方式。手动控制还是软件控制,连续的还是随机的。
还有可靠性、脉冲波形、上升时间等。

我不太懂这个,也是客户要求的。
有几个不明白的,问一下。

频率:只一个脉冲,有频率吗?
电流:不是只和电压有关?
控制方式:当然是软件控制,不然用电脑发干什么?
连续的还是随机的:不连续也不随机,是指定在某个条件下触发,一般一天也就触发几次吧。

网友:
楼主你对硬件真的的是不太了解吧。
你把具体应用讲清楚,好帮你定主意。

网友:
我说了对硬件不了解

需求就是上面说的,客户也就这么要求的。

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F:
越说越复杂了,PC机 我们一般是用串口就行了,找个设备,只要有串口就可以,两台机子一连!然后在这个设备上加些硬件,PC通过串口控制设备输出脉冲,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越说越复杂了,PC机 我们一般是用串口就行了,找个设备,只要有串口就可以,两台机子一连!然后在这个设备上加些硬件,PC通过串口控制设备输出脉冲,就OK了!

你说的这个我也知道,我不知道的就是找什么样的设备,去哪里找设备,如何编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对硬件不了解

需求就是上面说的,客户也就这么要求的。

不知道怎么说了。

是什么设备用的?

网友:
1.有多少个脉冲
2.脉冲频率多少

如果不是太高和极少的话可以用窜口的流控制线或TXD线,控制就可以了。具体的可以问问搞模拟的

网友:
1.有多少个脉冲
一个
2.脉冲频率多少
一个也有频率吗?

网友:
逻辑电路:TG

网友:
晕,我的意识是多少组脉冲。
脉冲有上升沿,持续时间,下降沿和频率等参数

网友:
如果把笔记本也考虑作为被选的话,估计就只有USB好选了
而且,不知道你这个脉冲要求的频率之类的详细参数,还有传输距离的长短,影响也是很大的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脉冲对脉冲的宽度有没有什么要求,如果脉冲宽度可以很小,你可以用一个微分电路就可以实现, 通过计算机的串口发送一个信号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没有解决, 那么我帮你做一个脉冲发送器吧, 计算机可以通过串口发送这个信号.

还不明白就和我联系吧: jimmy416@163.com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给你发消息了,如果你在北京的话,可以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