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的四个方向键如何判断长按

楼主:
我想实现wince上的四个方向键任意一个长按5秒钟然后触摸一个需要处理的事件,测试了下,在下面三个函数里面都不能实现该功能
ProcessMessageFilter(int code, LPMSG lpMsg)
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测试结果是,按键按下没有放开的时候,WM_KEYDOWN消息就紧接着WM_KEYUP消息就出来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它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那你要检查下按键的驱动了。很可能这个驱动本身就不支持长按,也就是说,它发一个KEYDOWN后,马上就发KEYUP。

网友:
可以使用一个定时器实现。当KEYDOWN之后开始定时器,当KEYUP的时候判断定时器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检查下按键的驱动了。很可能这个驱动本身就不支持长按,也就是说,它发一个KEYDOWN后,马上就发KEYUP。

这个可以打印一下按键的处理消息就可以确定的.

先确定这个问题的,如果只是不支持长按,可以使用按下和Timer来实现长按.

网友:
打印过处理消息了
按下之后,keydown,keyup消息马上打印出来,放开之后,没有keyup消息再打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过处理消息了
按下之后,keydown,keyup消息马上打印出来,放开之后,没有keyup消息再打印出来

就是1L所说的,要从驱动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