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保存信息的方法

楼主:
  如题,我想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用.ini文件来保存,所以程序可以实现读写.ini文件。
但是问题出现了,想人工手动修改这个.ini文件的配置信息,直接双击在WinCE里面打不开,然后复制出来到Windows上,打开了,但是中文字信息看不清(是乱码),查了一下,Unicode这个编码格式的文本文件,怎么在手动修改哦?!!  有什么工具吗?  用了记事本保存为Unicode编码,结果查看的时候,看不出来是Unicode...和以前的编码格式一样?!

网友:
用UltraEdit打开,看能否显示正常

网友:
UNICODE 文本文件开头加了 2 个字节为:

FE FF

网友:
在WinCE下编辑思路:
定制OS时把记事本加进去,注册表中添加打开*.ini文件类型用记事本。

网友:
支持一下哈... 就用ini格式的读写Ok了 我是用  CProfile这个类 网上搜搜 觉得还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