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51实现占空比可调的方波

楼主:
用c语言如何写单片机,使p1^0输出占空比可调的方波

网友:
和蜂鸣器的功能类似。
方法1。使用定时器,在终端服务函数中,重新修整计数值即可。
方法2。使用单片的PWM功能,修正频率调整寄存器的数值即可。现在一般的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用STC 11系列的MCU。
PWM输出

网友:
能否详细歇呀

网友:
PWM 控制频率和占空比 就OK

网友:
#include<>

unsigned int a=0;
sbit signal=p0^0;
void mcu_init()//初始化MCU 比如开一个T/C2中断
{}
main()

mcu_init();
while(1);

void time2(void)interrupt1
{
TR2=0;
switch(a)
case 0:TH2=?;TL2=?//这里装入 你需要的PWM的值
signal=0;a++;break;
case 1:TH2=?;TL2=?//这里装入 你需要的PWM的值
signal=1;a++;break;
.
.
.
.
.
.
按这样写
你可以随意 产生多通道的PWM波,一般T/C2里重装值可以是 你的ADC采集到的值 这样 你可以用ADC 控制你产生的PWM波形 很简单的
程序我写了个大概 你自己琢磨下 很简单的
}
TR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蜂鸣器的功能类似。
方法1。使用定时器,在终端服务函数中,重新修整计数值即可。
方法2。使用单片的PWM功能,修正频率调整寄存器的数值即可。现在一般的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

这个已经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