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的测试程序 出现devintf.h错误 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09-09-21):
vc的测试程序 出现devintf.h错误 不知如何解决
#include "D:\Program Files\NuMega\DriverStudio\DriverWorks\include\devintf.h";出现了connot open include files:D:\Program Files\NuMega\DriverStudio\DriverWorks\include\devintf.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教大虾们
路径我也设置了
在tool—>option->directories中设置了下面的路径:
C:\program files\compuware\driverstudio\driverworks\include
可还是出现那个错误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跪求解决方案 万分感谢
解决方案
include
option
files

网友A(2010-06-04):
同样问题! 顶!

网友B:
指定路径没有用啊,关键有那个文件么?

网友C:
可能需要将该文件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下,以前似乎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