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人求助,谢谢帮助。

楼主:
本人刚学单片机,老师布置一题,自己学的差了点,想请教大家。
编程序,在P1.0输出周期大约为6ms,占空比为2:1的脉冲,设为工作频率为12MHZ。
谢谢大家哈!

网友:
我也不会,同问.顺便帮顶

网友:
其实我在这个网站注册了的,只是现在才来这里耍耍

网友:
用定时器来做就行了啊,延时函数也可以。P1^0口给高低电平就行

网友:
给一个程序吧,我是新手啊

网友:
使用定时器去做.程序自己看看书或者到网上去搜搜.建议开始学单片机的到网上去搜搜关于跑马灯的例子。

网友:
示意代码如下:

while(1) {
P1.0 = 1;
delay(20ms);
P1.0 = 0;
delay(10ms);
}

定时器更好,但好长时间不用都忘了,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真的很谢谢你们

网友:
在系统中,设置一个2ms的定时器。(相对来说,用延时函数的话,没定时器那么准确。)。它要求占空比是2:1,那么你可以在前两个中断设为高电平,第三个中断设低电平,然后下两个中断又是高电平,再下一个是低电平,以此类推,,,,,,,

网友:
小弟路过。。学到不少。。谢谢

网友:
占空比,我也得学学。

网友:
设置个1ms或者是2ms的定时器中断,再设置个全局变量a,每次进入中断的时候,a++,然后再一个while循环中作a对6取模,根据得到的值,拉高或拉低输出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