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工具是ccs2.2,读写flash空间和Clist问题

楼主:
1.目前要把VC的程序刻录到板子上,请问原程序中用的是CList, c里面有替代的或差不多的吗?如果有,头文件是什么?刚接触这个,挺迷糊,刚 从一个辞职的同事上接手个半成品程序。

2. 请问怎么往板子里的flash空间写数据?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BaseAddr;
        void (*Init)(void *hUART, int portnum);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hUART);                        /* Read data from a range in Flash */
        void (*WriteByte)(void *hUART, unsigned char);                        /* Write data to a data range in Flash */
        int (*RRDY)(void *hUART);
        int (*XRDY)(void *hUART);
        int (*SetBaudrate)(void *hUART, unsigned short Baudrate);
        int (*SetByteFormat)(void *hUART, unsigned char ByteFormat);
} IMDM642_UART;

在里面同事留下的程序中找到这个结构体,如果是这个,请问怎么读写?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随便来个人,我要结贴了~~~来者又有份

网友:
CCS2.2?你是用DSP吗?DSP中我都是用C语言和汇编,没有CList类,你要链表的话,自己用指针做吧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看不懂。。。。

源代码刻录到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