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通过MAX3232转换后,出现有比特位错误,急求解决。

楼主:
ARM通过MAX3232转换后,出现有比特位错误,急求解决。
不知是布线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用的芯片为LPC2366

网友:
出现比特位错误,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按位改变传送信号,看是否有规律

网友:
看看有什么规律没?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有问题?

网友:
TTL电平没错误吗?转换成232电平才错误的?

网友:
的确,这个需要 用示波器测试下,MAX3232转换前后的波形,这样直到到底错误出在哪部分?

也许你测试完后,就有新的思路。

网友:
看看你的ARM使用的时钟吧,如果是直接在网上找的代码,那么需要修改时钟频率的。

网友:
首先检查硬件,然后再用采用别人可行的程序再次测试

网友:
谢谢各位,比特位错误好像是有规律,比如“0x80”变成“0xB0”.
再问下,如果是硬件的问题,那这问题一般出在那呢?布线吗?

网友A:
不知道在串口布线上加个0欧的滤波电阻能把问题解决吗?
示波器真不知道怎么看?表面上是看不出问题。点平也对啊,难道真要一个一个比较比特位吗?

网友:
比特位错误,那是你最后的结果,你得测试进入232前的TTL电平的波形是否正确?然后再测试232输出的波形是否正确,这样一步一步测试,才知道真真的问题出现在那?不是你永远都找不到问题。表面上看出问题,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在串口布线上加个0欧的滤波电阻能把问题解决吗?
示波器真不知道怎么看?表面上是看不出问题。点平也对啊,难道真要一个一个比较比特位吗?

分别量一下ttl和232电平某一字符的宽度,如果波特率是一样的,那么宽度也应该是一样的,就串口来说,9600的波特率,一个bit的宽度应该是1/9600秒,大概是0.1ms或100多一点微秒,仔细一点示波器是可以量出来差别的。

网友:
硬件一般像这种低速的很难出问题的,应该是软件或者主频问题,,

网友:
已经测量了,没有发现错位的现象。就是ARM里面的BUFFER看有字节错误,也就是比特位错了。急求高手给解决方案。不胜感谢。

网友:
max3232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最可能的是速率不对

网友:
速率不对?是ARM时钟配置不对吗?那就是软件的事?

网友:
各位高手麻烦想想!小弟崇拜!

网友:
不知道各位大侠见到过这样情况吗?
用MDK字节就会出现错误,但在用ADS就是正常的。硬件是一样的,程序上有些差别,是不是中断处理这块出现问题啊。望大家给宝贵意见,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