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W9910使用摄像头驱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兄弟,我最近写TW9910芯片的驱动,感觉和摄像头很类似,可以输出656 YUV422的图像(和我前面搞定的OV5642一样),所以就打算直接修改摄像头驱动去操纵这块芯片。上次OV5642是6410上的,这次是要在Samsung C100上。我拿到BSP后看了一下,C100的摄像头驱动变化蛮大的,原来就是一个Camera驱动,现在分成了CameraIF(Raw Camera Driver)和CameraFilter(Direct Show)。

我改了相应的驱动代码后,驱动可以正常加载,外面送进来的信号也都有。
问题是IST一直没有中断触发事件报上来,搞了很多天都没效果,各位兄弟给点建议,谢拉!!!

网友:
DWORD CameraHal::ThreadRun()
{
    CAMIF_MSG((_T("[CAMIF] ++%s()=0x%x\r\n"), _T(__FUNCTION__), &CameraHal::ThreadRun));
    while ( m_hCaptureEvent != NULL && !IsTerminated() )
    {
        DWORD dwCause;

        RETAILMSG(CAMERA_HAL_DBG,(_T("%s() Waitfor Event: 0x%x\r\n"), _T(__FUNCTION__), m_hCaptureEvent));

        dwCause = WaitForSingleObject( m_hCaptureEvent, m_dwISTTimeout);

        if (  dwCause == WAIT_OBJECT_0 )
        {
            RETAILMSG(CAMERA_HAL_DBG,(_T("Event Catched from:0x%x(%d)\r\n"), m_hCaptureEvent, m_CamOperationMode));

            if(m_CamOperationMode == VIDEO_CAPTURE)
            {
                if(m_dwSkipFrameCnt >= 1)
                {
                    m_dwSkipFrameCnt = 2;
                    pfnCallbacks.pfnCameraHandleVideoFrame(pfnCallbacks.dwCameraDriverContext);
                }
                else
                {
                    m_dwSkipFrameCnt++;
                }
            }
            else if(m_CamOperationMode == STILL_CAPTURE)
            {
                // This will be taken on LAST IRQ
                if(m_dwSkipFrameCnt >= 1)
                {
                    m_dwSkipFrameCnt = 2;
                    // Stop Capture

                    if(m_oCSI_S)
                    {
                        RETAILMSG(CAMERA_HAL_MSG, (TEXT("MIPI Status ECC:%d, CRC:%d\r\n"),
                                                                        m_oCSI_S->CheckPacketHeaderECC(),
                                                                        m_oCSI_S->CheckPacketDataCRC()));
                    }

                    m_dwSkipFrameCnt = 0;

                    SetEvent(m_hCaptureFinishEvent);
                    RETAILMSG(1,(TEXT("C%d\r\n"), m_dwSkipFrameCnt));
                }
                else
                {
#if USE_LASTIRQ_STILLCAPTURE
                    m_regCAM->CIOCTRL |= (1<
                    // In this case, Camera Capture is disabled, so Preview also will be stopped even when use different camera IP.
                    m_regCAM->CIIMGCPT &= ~(CAM_GLOBAL_CAPTURE_ENABLE_BIT); // This will book stopping camera capture
                    m_regCAM->CIOCTRL &= ~(1<
#endif
                    m_dwSkipFrameCnt++;

                    RETAILMSG(1,(TEXT("L%d\r\n"), m_dwSkipFrameCnt));
                }
            }
            else if(m_CamOperationMode == PREVIEW_CAPTURE)
            {
                if(m_dwSkipFrameCnt >= 1)
                {
                    m_dwSkipFrameCnt = 2;
                    pfnCallbacks.pfnCameraHandlePreviewFrame(pfnCallbacks.dwCameraDriverContext);
                }
                else
                {
                    m_dwSkipFrameCnt ++;
                }
            }

            if(m_CamOperationMode == POST_PROCESSOR)
            {
                SetEvent(m_hPostCmdDoneEvent);
            }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SET_BIT(m_regCAM->CIGCTRL, BP_CAM_IRQ_CLR);
            SET_BIT(m_regCAM->CIOCTRL, BP_CAM_FRAME_END);
            if(m_oCSI_S)
                m_oCSI_S->ClearInterrupt(ALLINT);
            InterruptDone(m_CamSysIntr);

                        RETAILMSG(TRUE,(_T("%s(): PREVIEW INTR DOWN \r\n"), _T(__FUNCTION__)));
        }
        else
        {
            CAMIF_ERR((_T("[CAMIF:ERR] ++%s() : Exit %d, Cause %d\r\n"), _T(__FUNCTION__), GetLastError(), dwCause));
        }
    }
    RETAILMSG(TRUE,(_T("%s(): Thread Finished"), _T(__FUNCTION__)));
    return 1;
}

网友A:
dwCause = WaitForSingleObject( m_hCaptureEvent, m_dwISTTimeout);
就一直等在这里了,没有事件过来

网友:
刚才Google到瑞萨的一个邮件,思路和我相同,也是通过改摄像头驱动。
唉,CE的驱动结构复杂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Cause = WaitForSingleObject( m_hCaptureEvent, m_dwISTTimeout);
就一直等在这里了,没有事件过来

看看初始化部分

网友B:
引用楼主 lbqhope 的回复:
各位兄弟,我最近写TW9910芯片的驱动,感觉和摄像头很类似,可以输出656 YUV422的图像(和我前面搞定的OV5642一样),所以就打算直接修改摄像头驱动去操纵这块芯片。上次OV5642是6410上的,这次是要在Samsung C100上。我拿到BSP后看了一下,C100的摄像头驱动变化蛮大的,原来就是一个Camera驱动,现在分成了CameraIF(Raw Camera Driver)和CameraFilter(Direct Show)。

我改了相应的驱动代码后,驱动可以正常加载,外面送进来的信号也都有。
问题是IST一直没有中断触发事件报上来,搞了很多天都没效果,各位兄弟给点建议,谢拉!!!

既然是IST中断触发事件m_hCaptureEvent,就应该先查下有没有捕捉到中断。

网友C:
真高级,搞A8了。呵呵。
我搞的是最简单的 LCD buffer。只能帮顶了。

网友:
A8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
C100基于Cortex-A8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wCause = WaitForSingleObject( m_hCaptureEvent, m_dwISTTimeout);
就一直等在这里了,没有事件过来

看看初始化部分

对象,变量以及Buffer的初始化都是正常的。
如果按照C100文档摄像头模块的描述,中断应该是根据VSYNC信号产生的,我想问下,如何调试ISR?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高级,搞A8了。呵呵。
我搞的是最简单的 LCD buffer。只能帮顶了。

谢拉兄弟!
顺便问下,ISR该如何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lbqhope 的回复:
各位兄弟,我最近写TW9910芯片的驱动,感觉和摄像头很类似,可以输出656 YUV422的图像(和我前面搞定的OV5642一样),所以就打算直接修改摄像头驱动去操纵这块芯片。上次OV5642是6410上的,这次是要在Samsung C100上。我拿到BSP后看了一下,C100的摄像头驱动变化蛮大的,原来就是一个Camera驱动,现在分成了CameraIF(Raw Camera Driver)和CameraFilter(Direct Show)。

我改了相应的驱动代码后,驱动可以正常加载,外面送进来的信号也都有。
问题是IST一直没有中断触发事件报上来,搞了很多天都没效果,各位兄弟给点建议,谢拉!!!

既然是IST中断触发事件m_hCaptureEvent,就应该先查下有没有捕捉到中断。

对头,我去看看

网友:
职业+友情帮顶!将来要搞摄像头,看来挺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