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终端输入的问题

楼主:
我在弄一个终端的程序
通过fgets()来获取用户的输入
现在的问题是,用户输入数据之后,不能对输入的数据进行修改
如果使用"<-"移动的话,就变成了^H之类的转义符号
我试过用termios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
用本地模式的ECHOE和特殊控制字符的VERASE来设置
ECHOE:如果同时设置了 ICANON,字符 ERASE 擦除前一个输入字符,WERASE 擦除前一个词。
VERASE:删除字符。删除上一个还没有删掉的字符,但不删除上一个 EOF 或行首。当设置 ICANON 时可被识别,不再作为输入传递。
但是不起作用

以下是部分代码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test_termios()
{
struct termios initial_settings, new_settings;

tcgetattr(fileno(stdin), &initial_settings);
new_settings = initial_settings;
new_settings.c_lflag |= ICANON;
new_settings.c_lflag |= ECHOE;
new_settings.c_cc[VERASE] =1;
new_settings.c_lflag &= ~ISIG;
tcsetattr(fileno(stdin), TCSANOW, &new_settings);

//do something

tcsetattr(fileno(stdin), TCSANOW, &initial_settings);

exit(0);
}

怎么才能实现对从终端获取的字符串进行修改了?
谢谢!!!

网友:
那位大哥能给点建议了?

我试过终端的非标准输入进行设置,不会出现乱码,但是只能处理一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