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黑屏

楼主(2008-04-10):
液晶黑屏
我用的液晶显示器平时显示是正确的
但是偶尔会在初始化之后黑屏了
这样就看不到屏上的信息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液晶的电压与复位信号正确,也保证了液晶读写数据与命令的响应时间,
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A:
是不是干扰严重啊?lcd是受不了干扰的

网友B:
没遇到过,是不是电路不正常,或是程序错误呢?

网友C:
黑屏可能是没电了,电源引脚松了,所以偶尔出现。
个人认为不是程序的问题,如果是程序的问题那么应该是每次初始化后都出现黑屏的。

网友D:
电源引脚接触不好了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