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烧写的 原理 是什麼 阿

楼主:
只是指导有一个叫bootloader的程序
希望那位大大 帮忙解释下子谢谢

网友:
烧写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FLASH /ROM / EEPROM / ... 的编程, 这个具体实现方式各厂家可能有差异, 与flash的编程算法有关.
Bootloader 主要是为了引导系统, 应该讲和烧写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楼上解释的不错,

单片机的烧写就是对单片机内部的存储器进行数据写入,有些单片机的烧写电压与正常工作电压不一样,具体参见该芯片厂商的资料。

bootloader是指系统引导程序,一般来说在嵌入式系统里都有一个bootloader的东西,目的是为了在启动操作系统之前进行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为引导系统作准备,同时也可以在引导的时候对操作系统内核进行升级。

网友A:
bootloader实际上就是一个调试,下载操作系统的程序,如果你的操作系统烧进去后再也不用变动,那就不需要bootloader
至于单片机烧写的原理,你可以去看看JTAG,ISP等一些文档

网友:
如果要了解烧写的原理,可以找一本数字电子方面的书,看一下EPROM/EEPROM,需要看图,说不清楚。

网友:
bootloader是一段固定在ROM中的程序代码,一般在芯片出厂前就固化好了,其主要作用就是在启动操作系统之前进行初始化并引导系统。
单片机的烧写就是对芯片内部的存储器进行数据写入,一般分为3个步骤:第一,对存储器进行擦出操作;第二,对存储器进行写操作;第三,进行校验操作。不同的芯片具有不同的操作算法。

网友:
同意楼上,只是想补充一下BOOTLOADER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把我们下载在存储器中的程序搬移到RAM中运行。初始化各个部件最后移交操作系统。

网友:
呵呵
解释的都不错

bootloader 主要完成初始化工作地,硬件初始化,内存分配...., 引导系统

书上的定义都差不多, 但你可以做的非常强大地

网友B:
单片机貌似没有BOOTLOADER,只有嵌入式才有啊,单片机没有操作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实际上就是一个调试,下载操作系统的程序,如果你的操作系统烧进去后再也不用变动,那就不需要bootloader
至于单片机烧写的原理,你可以去看看JTAG,ISP等一些文档

...................

bootloader,顾名思义,就是最开始的引导程序,就好比PC上的bios,在操作系统之前运行,对硬件做最基本的配置,具体来说包括CPU舒适化,内存控制器初始化,磁盘(或者flash)初始化等,然后将操作系统加载到内存,最后将控制权交給操作系统。每次系统启动都离不开的。

什么“操作系统的烧写程序”,会误导人家的。

烧写是flash芯片自己提供的接口,通过驱动这个接口可以将访问flash的内容,包括读、写、擦除、上锁等,跟bootloader没关系。当然bootloader一般是需要驱动flash的,这样可以从那里加载操作系统,甚至提供烧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貌似没有BOOTLOADER,只有嵌入式才有啊,单片机没有操作系统啊

他有个启动代码的,只是因为单片机的flash大小内部的,不能改变的。所以就是keil吧把bootloader代码写好了。因为不用修改,所以不用用户写了。不信去看看startup.s这个代码----------他就是单片机的BIOS。

至于烧写原理,无非就是对flash操作的问题。这个楼主看一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即可详细了解了

网友:
发现大家都是高手,以前只是知其然,现在知其所以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