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CE启动不了!!

楼主:
   我用的是[wice50]smdk2440a的BSP包,用PB定制了系统镜像后,用bootloader把系统镜像NK.NB0烧进Nand flash,一直显示格式化及写入镜像,但写完之后闪了一下启动画面就黑屏了,重插电源后就再也不能启动,一直显示花屏。
   我用PB定制前,把config.bib中的ROMSIZE改为了ROMSIZE = 01800000,原来为ROMSIZE = 01400000,是否还要改其他参数?我看网上说要改RAM的起始地址,不知怎么改。我的开发板是从Nand flash启动,前128k是bootloader,NAND flash为64M,内存为两片32M的SDRAM,如果要让CE镜像正常启动,应该怎么改smdk2440a的BSP?
   另:若生成NK.NB0,NK.NB1,应该怎样把两个文件合到一块?

网友:
你修改CONFIG.BIB的目的的是什么?

如果生成NK.NB0,NK.NB1那有2种办法,一种是减少你选择的component,使内核的大小降下来到目前文件设置的大小;另外一种当然就是修改文件设置的大小了,那就需要修改config.bib文件

网友:
不就是在config.bib里面吗,就前面几行

网友:
我用的Bootloader只能下载启动小于32M的nk.nb0文件,因此要改config.bib文件使得nk.nb0小于32M,但我不知道在config.bib中RAM该怎么相应修改?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花屏 不过核心板重新插拔下就好了。

网友:
要修改nk.nb0小于32M,是要减少选择的组件,修改config.bib只能是放大nb0的限制大小,让系统不会把它分成2个文件(nb0,nb1).所以如果你的bootloader有那样的限制,就去考虑去掉一些组件吧。

网友:
我用的BSP包中默认的是ROMSIZE为38M,我不得不把它改小成32M,但改了ROMSIZE之后,不知还要怎么改RAMSIZE等其他参数与其相匹配。

网友:
可以调整一下各驱动的分配空间的大小,看一下你的.bin文件有多大,小的话NK0文件压缩一下不会有问题,就不会出现两个NK0文件了。.bin文件本身就很大,就只有删组件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