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各位帮忙 JTAG能连上,能读内容,不能擦除和烧写

楼主:
at91fr40162s的CPU,晶振用的66M的。用的JTAG线是之前调at91fr40162的CPU的线和JTAG板子,是

20口的,因为at91fr40162s的CPU的JTAG线是直接从MCU接出来,只有四跟,TDI,TDO,TCK,TMS,

再接上两根电源和地线,有六跟,根据网上的说明自己弄了一根6针到20针的转换,其实就是分别

将这六根跟20针上的线对接,因为听说之间要接电阻,试过接了10K的电阻,结果电阻接上以后根

本检测不到了。线接好以后,上电后用H-JTAG软件能够检测到CPU,选择FLASH型号,选AT49BV162A

后,在编程那里点check,检测到的flash相符。但是不能擦除,不能烧写。检测blank,在

0x100000之前的是空,但之后的不是。换用flash program程序。能够擦除,但是擦除的前半部分

很慢,到后半部分几乎是一下就完了,擦除完检测blank,还是那样。读取内容看,发现从

0~0x1000000都是FF,而之后的都是00,无法烧写,无论选烧到flash的任何位置都failed。再擦除

,仍然提示成功,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20针到6针转换问题基本排除,因为俺都已经检查了不下

百遍了。难道是at91fr40162和at91fr40162s这两个CPU的JTAG时序不同。。因为读是可以的,但是

擦除和烧写不行,可以读到CPU的型号。at91fr40162s的VPP端口接电源3.3v,所以排除写保护打开

的情况。写保护打开的情况也试过,那就是用flash program擦除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下就完成了,

但是内容还是这样,0x100000之前都是FF,之后的都是00。
急盼高人指点啊,在此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