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监测从DSP发到主机端的中断信号?急!进者有份

楼主:
我做的是DM642的WDM驱动,请问大家从DSP到主机端的中断信号在驱动中是怎么监测的?
直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写判断就行了吗(我用DriverStudio生成的框架,里面已经有中断服务例程)?
我在中断服务例程里写了输出语句,在DSP端连续发中断后,发现这个输出并没有执行...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A:
哥们,你以前交大的?看你很眼熟啊
驱动监视的一般是INTA管脚,把板子中断线连接IN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以前交大的?看你很眼熟啊
驱动监视的一般是INTA管脚,把板子中断线连接INTA
DM642的PCI接口是TI做好的,板子不是自己开发,用DM642EVM(开发板)。
板子中断线连接INTA应该是已经连好的吧?
小弟是工大的。请这位兄弟多指教!

网友A:
哦,你长得像我认识的哥们,呵呵。
一般来说,中断中监视的就是一个设置好的中断寄存器,这个寄存器一般在PCI桥芯片里,你的板子上估计也有,再看看SPEC里面关于中断的描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你长得像我认识的哥们,呵呵。
一般来说,中断中监视的就是一个设置好的中断寄存器,这个寄存器一般在PCI桥芯片里,你的板子上估计也有,再看看SPEC里面关于中断的描述吧。

非常感谢 xp4105 兄的回答!
我可能没有说太清楚.
我的问题是在主机端DriverStudio生成的驱动代码里找不到中断是怎么对相应的中断引脚进行响应的。
不是要我在驱动里不断的读那个中断寄存器吧?况且我读的时候发现这个中断寄存器的值并没有因为中断产生而发生改变!
呵呵,请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你用DS啊? 那就买本《武安河》回去看看啦,用DS做开发比较简单,但是被隐藏了很多东西。
我建议你直接用DDK。

网友:
你那开发板里有说明书不?应该会对中断做些描述啊,要不发上来瞧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DS啊? 那就买本《武安河》回去看看啦,用DS做开发比较简单,但是被隐藏了很多东西。
我建议你直接用DDK。
DDk感觉挺专业,做毕设没几天时间钻研。武安河从开始一直在看。
首先诚挚感谢 xp4105 大侠的回答!
我把具体情况阐述一下吧:
1、买TI这块DM642开发板的时候自己带了一个驱动,而且我们在DSP里烧写的程序中向主机发中断,用这个驱动可以接收到并返回给我们的应用程序Demo(但是这个驱动没有源代码)。
2、我们自己建立的驱动工程是用DriverStudio生成的,生成时选择了处理中断一项,所以生成的框架里有KInterrupt类和它的一些链接INTA引脚什么的初始化,并定义了ISR函数,这里链接的INTA号和从配置空间读出的中断管道号是一致的。(我不知道“INTA号”,“中断管道号”等是不是描述的确切)。
3、问题是:我想当然的认为应该在这个IST函数里判断中断就可以了,但是IST没有被执行。(这里说明我的DSP端没问题,板子在插槽上没动过,只是重装了自己的驱动,所以问题肯定是出在驱动代码里面)。

至于说明书,好像没看到过,我问问老师才能知道有没有,但是老师一直让我们看的就是关于DM642的PDF文档,还有一本《TMS320C6000系列DSPs原理与应用(第二版)》,据说这本书就是翻译的很多相关的PDF文档总结出来的。

非常感谢 xp4105 大侠,能否留下QQ号请教?冒昧之处请海涵!

网友:
以上有笔误,IST应为ISR

网友:
不是很懂驱动开发,但是有可能是你没有开中断,一般中断默认是屏蔽掉的.
还有就是你能确定自己发送的能够触发中断吗,你这个应该是属于外部中断,
你去检查对应的寄存器是否置位.
你可以单步调试,看是否能跳进中断处理函数.
基本上应该是根本就没有发生中断.

网友:
楼上的分析有道理,你再看看寄存器的设置,比如9054,9656里面都有设置中断开启与关闭的寄存器,若你没开启,就不会有中断了。
公司有防火墙用不了QQ ,发mail吧 , driver4105@163.com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回复,我再调调看一下...
有问题还会向xp4105 兄请教哦!

网友:
没问题,一起学习 共同进步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DS啊? 那就买本《武安河》回去看看啦,用DS做开发比较简单,但是被隐藏了很多东西。
我建议你直接用DDK。
DDk感觉挺专业,做毕设没几天时间钻研。武安河从开始一直在看。
首先诚挚感谢 xp4105 大侠的回答!
我把具体情况阐述一下吧:
1、买TI这块DM642开发板的时候自己带了一个驱动,而且我们在DSP里烧写的程序中向主机发中断,用这个驱动可以接收到并返回给我们的应用程序Demo(但是这…

你查一查,你的INF文件,有没有指定IRQ号.估计是你没指定中断号.
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加我QQ:705506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