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FS2问题

楼主:
List of all partitions:
1f00       1024 mtdblock0 (driver?)
1f01       2048 mtdblock1 (driver?)
1f02      16384 mtdblock2 (driver?)
1f03      46080 mtdblock3 (driver?)
No filesystem could mount root, tried:  cramfs msdos vfat romf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31,3)

系统启动到这里就没戏了

我在
1f02      16384 mtdblock2 (driver?)
这里烧写了rootfs 是jffs2格式的 但是看情况是内核根本没有使用JFFS2来识别这个分区
为何?
望指教

网友:
文件系统没有加载成功

网友:
文件系统加载成功了现在有新的错误:
JFFS2 notice: (1) jffs2_build_xattr_subsystem: complete building xattr subsystem, 0 of xdatum (0 unchecked, 0 orphan) and 0 of xref (0 dead, 0 orphan) found.
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24K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网友:
用的哪个版本的 kernel?用什么bootloader?
升级kernel的话,如果rootfs起不来,要重新做文件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