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头疼的问题?????

楼主(2008-10-23):
比较头疼的问题?????
我的板子,128M nand,用的是uboot+NK.nb0,nand前0x40000放uboot,紧接着的40M放NK.nb0,启动一切ok,但是我想把nand剩余的空间作为fat分区麻烦就来了:
如果使用的是eboot,我知道可以通过bp_openpartion()创建分区,然后改改注册表就可以了。但uboot怎么办呢?现在板子起来后再 控制面板->存储管理 中看到的flash还是128M的。
另外我的uboot已经被冲了好几次了,是因为没有创建binfs分区并设read-only的原因吗?
最后请教下 我的设备下的各目录是在ram中创建的还是rom中创建的,怎么添加目录呢??
控制面板
FLASH
注册表
空间

网友A:
要设置注册表指定nand的地址和大小,指定分区驱动,nand驱动等等,并且驱动要修改,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仔细看看相关的文档吧,网上有很多

网友B:
在google/baidu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C:
楼主这样的问题比较厉害,没有搞过,很好奇为什么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