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wcsicmp 不能比较汉字字符?

楼主:
我的一段程序
for(dwCheckRecord=dwLow+1;dwCheckRecord          {
            RETAILMSG(1,(L"for loop and dwCheckRecord=%d\n ",dwCheckRecord));
                 if( _wcsicmp(&m_ContactList[dwCheckRecord].pszName[0] ,  &chCharToFind) ==0)
           {
                RETAILMSG(1,(L"_wcsnicmp ==0 \n"));
              iRetIndex= dwCheckRecord;
                goto Error;

           }

         }

其中m_ContactList[dwCheckRecord].pszName[0] 存放的是一些中文字符
chCharToFind 是我自己输入的中文字符
比如:
   何
   王
   方
   张
   付

这里很奇怪 如果我输入“王”就是查不到,而输入其他的能够查到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_wcsicmp 不能查询中文字符? 或者不是这么简单查询中文字符?

网友:
可能是变量的类型不对,pszName的类型是什么?

网友:
类型是一样的
奇怪的是 我写了下面这几句测试

         wchar_t p[]=L"王上";
        int len=lstrlenW(p);

        wchar_t check[]=L"王";

        if(_wcsicmp(&p[0],&check[0])==0)
        {
                RETAILMSG(1,(L"check ok  0000 j=0\n")); //这里就是不能输出这句话
        }

但是如果
wchar_t p[]=L"王";
        int len=lstrlenW(p);

        wchar_t check[]=L"王";

        if(_wcsicmp(&p[0],&check[0])==0)
        {
                RETAILMSG(1,(L"check ok  0000 j=0\n")); //这里就能输出这句话
        }
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既然是tchar为什么不用CString 啊?

网友:
if(_wcsicmp(&p[0],&check[0])==0)

wcsicmp 是字符串比较啊? 怎么比较起字符来了呢??

比较字符还不如直接 if(p[0] == check[0])

还有你知道这个是什么&p[0]意思吗?

网友:
本来就是要比较字符串的 因为后面还有字符的 不断增加的
我不断输入字符的

网友:
"王上" !=“王”,“王”=“王”,
你把wchar_t p[]=L"王上";
   wchar_t check[]=L"王上"; 试试, 应该也有输出打印语句。

_wcsicmp 是字符串比较,你要实现的是在已知的字符串中查找你输入的字符是否存在吧。

网友:
_wcsicmp(&p[0],&check[0])//你把数组内第一个内容的地址做为参数传递(转换成指针,&p[0]那么传递是p的整个字符串)
那么就是相对于整个数组进行比较,当然"王上" != "王" 啦!!

如果比较前几个字符是否相同?
_wcsnicmp 可以定义长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