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一个文件的CRC校验和为零?

楼主(2008-05-23):
请问如何使一个文件的CRC校验和为零?
如果一开始有一个文件?使用一个crc算法算出它的CRC值,然后把这个值添加在文件的后面,是不是再计算它得CRC值就为0了?
计算
算法
如何

网友A:
http://www.yuanma.org/data/2006/1010/article_1637.htm

网友B:
看来CRC是不能使校验和为零的
校验和为零的是奇偶校验
看来是我记错了

网友C:
那怎样校验是否正确啊?
是不是对照2次CRC校验的结果?

网友D:
注意在做求余除法前,需要将数据向左移动r位,即右边补上r个0。得到余数后,如果把当初的数据向左移r位以后,后面添上的是这个余数,那么除法将能除尽,即CRC校验和为0。
接收方将接收到的二进制序列数(包括信息码和CRC码)除以多项式,如果余数为0,则说明传输中无错误发生,否则说明传输有误。
一个文件后面补入他的CRC校验码,新的CRC应该可以为零的
不过我还是没成功呀

网友:
不过知道为啥没有人Re呀
经过这两天的看,我发现,好像只有CRC-CCITT有这个性质,而CRC16和CRC32是不能有这个性质的。
原因很简单:由于初始值和所谓的反射,使CRC16和CRC32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除法求余数了,自然也就不能再有被除法加余数除以除数结果为零的性质了
只有CRC-CCITT保持了童真

网友E:
无满意结帖 :(